[经验知识]
关于人体静电检测报警和测量之方案讨论

楼主:
  人体静电,在冬天干燥的天气脱毛衣,可以明显看见火花;在如烟花爆竹,石油化工,芯片IC制造行业,静电,ESD(Electro-Static discharge)静电放电,要求甚严格;好啦,最近在弄静电检测报警的电路,实则网上资料太少啦,,。有的都是原理介绍和成熟的产品(测量设别1w左右,太贵啦);
静电检测 分为 接触式测量 和 非接触式感应测量;如果只是要求报警的话,对显示测量没有太大要求的!
网络分析如下:
接触式测量:
(科班版):

上图的原件从左到右分别是C0,C, R;要求仪器的输入电容C(<=30pF)较小,R(>1000000M欧姆)较大;对于C0被测带电体对地电容,要由材料等决定的?;
(实验版):

上图源于一个学术论文啦,但是希望我没有理解错误啦;
参考如下:

可控硅一旦G极触发导通,,报警的LED,蜂鸣器将报警;现在是对于上上图的 蓄电电容C1,C2,,Cx,,学术报告称为DNN 250S-A25的金属电容,来检测储蓄工作台电荷,,,淘宝呀都没有的:'(;
非接触式(科班版):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感应的探头如何设计,,“天线”如何设计?忘大侠们提意见,,谢谢先!
非接触感应式(实验版):

这个是google上的,(前端也是ANT感应,,但是这个天线好像可以用普通裸铜线绕,)JFET感应静电场放大后,有一定的电压脉冲,555延时报警电路;

以上是检测报警的;
如下是专利检测测量静电 (科班版):

描述测量过程:非接触式感应装置测量捕获感应电流--》感应电流转换为感应电压--》对感应电压放大滤波--》滤波后电压通过相敏整流得到电场强度E-->电场强度E乘以测量距离(可固定)得到人体静电;

非接触式感应测量(实验版),,,待续!(忘模拟电路前辈给意见!)

网友A(2015-02-03):
不错的分享,不知楼主实际验证过吗?实际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分享,不知楼主实际验证过吗?实际效果如何?

接触式的实验过啦,就如有AD原理图的,没有找到论文里说的 金属电容,以及电容值选取,实验没有成功;
感应式的,,如google 搜索的,实验有一定的感应效果的,就是“天线"感应这点上,,木有参考;

所以忘大侠给意见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