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仿真器SEED-XDS560PLUS连接问题

楼主(2015-02-03):
报错,连不上

楼主: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180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1.232.0)

网友A:
驱动安装好了没

网友B:
可能性比较多   以前连接过上没有
如果没有   重点查驱动是否安装到CCS的同一个目录下
板卡上电是否正常   连接等   测试一下reset引脚是否为高
clkout是否有信号输出

网友C(2016-01-27):
我也遇到了这一问题,驱动以及目标配置 都弄好了,就是连接不上    ,敢问楼主最后如何解决的,

网友D:
没有找到仿真器

网友D:
看看驱动是不是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