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120中的将引脚设置为 数字输入,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2-03):
c8051f120中的将引脚设置为 数字输入,数字输入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多谢!

楼主:
数据手册是这样写的

网友A:
一般IO设置为AD功能的时候,需要设置为模拟输入,意思是输入信号为模拟信号。与之相对的就是数字输入了。数字输入就是输入信号为数字信号,普通的IO输入都是数字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IO设置为AD功能的时候,需要设置为模拟输入,意思是输入信号为模拟信号。与之相对的就是数字输入了。数 ...

哦哦,还有就是推免方式和漏极开路方式,这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就是推免可以咸鱼?  如果我要控制LED等的亮灭,只要设置引脚为推免方式就可以了吗?: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还有就是推免方式和漏极开路方式,这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就是推免可以咸鱼?  如果我要控制LED等的 ...

关于推挽和漏极开路的作用,你在坛子里面搜索下,很多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