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感电流连续 和 电感电流断续 是什么意思 ?

楼主(2015-02-03):
请教
开关电源里的 电感电流连续 和 电感电流断续 是什么意思 ?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CCM和DCM吗?这是电感两种不同的工作状态,CCM是指,在一个周期结束时,电感电流没有降为0,DCM是指一个周期结束时,电感电流已经降为了0,中间还有个BCM模式,介于两者之间

楼主:
感谢版主大侠的经典回复。

CCM(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电感电流连续 模式;
DCM( 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电感电流断续 模式。

至于大侠帖中的BCM还没碰到。

楼主:
谢谢各位,学习了,明白了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