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找个usb 短路 保护芯片

楼主(2015-02-03):
请大家找个usb 短路 保护芯片 , 就是当usb短路时,再断开时,能恢复过来 ,能保护usb口。

网友A:
何须芯片,自恢复保险丝就可以

可恢复保险丝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都没有专用芯片好,优势是价格比专用芯片低,目前这两种设计都广泛存在,看产品定位吧

网友B:
power switch ,也叫load switch,负载开关,就是专门为USB等接口设计的保护芯片,参考SGM255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wer switch ,也叫load switch,负载开关,就是专门为USB等接口设计的保护芯片,参考SGM2551A: ...

谢谢老兄。长见识了,就是淘宝上卖这类芯片的不多,有销量的更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兄。长见识了,就是淘宝上卖这类芯片的不多,有销量的更少了

兄弟,芯片这玩意还是别整什么淘宝了,假货太多!
我好几个朋友从淘宝上买SGM3204,没一个买到正品的,连EN使能脚电平都与正品是相反的!

网友C:
我用的多的是USB静电保护

网友D:
MP62055EJ  现在在用的!

兄弟对比下参数,MP62055 current limit是550mA~1.1A,这误差也太大了点,目前TI、SGM等是做到10%以内的电流控制精度

网友E:
用申风的ETA60X0系列,价格真的很便宜。电流可以通过电阻设定。免费样片一次一百以内都很好要的到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受教了

网友F:
用Poly fuse比較直接,超過幾A就關斷保護,一般的USB power switch價格較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