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画开关电源PCB时,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

楼主(2015-02-03):
以前 画过单片机 和 蓝牙耳机 的PCB,没有画过 开关电源的PCB。听说开关电源PCB有分布参数等问题需要注意,否则,就会因为PCB而导致失败。

目前项目开关电源的拓扑结构是 反激式。
请教 各位大侠,画开关电源PCB时,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还望不吝赐教。

非常感谢!

网友A:
主要是爬电距离要注意,包括保险管周边和初次级的爬电距离

网友B:
额,要注意的地方老多了,具体看看PCB布线规则之类的吧,譬如3W原则、各种各样的走线问题,特别是信号线,地线,电源线的布线,以前我以为频率低的玩意儿随便布线都可以,结果整了几个电源都是因为各种不可控的因素导致失败。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指点,学习了

网友C:
最重要就是避免大电流出现大环路,引线尽量短,越长引起干扰越强,还有不少细节,多画板实验累计经验,曾经在网上见一款单片开关电源制作,大电流出现芯片损坏,原文作者排除问题分析干扰尖峰造成失效,并提出即使pcb设计不合理也不该芯片损坏,由此得出结论芯片设计有问题,个人不认同也画了板测试完全没有出现其问题,可见pcb设计之重要,

楼主:
大侠言之有理,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重要就是避免大电流出现大环路,引线尽量短,越长引起干扰越强,还有不少细节,多画板实验累计经验,曾经 ...

赞一个。
表示经历过两个类似案例,返工重新布板

楼主:
感谢版主大侠的指点!

网友E(2015-09-13):
避免大电流出现大环路,什么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避免大电流出现大环路,什么意思?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