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Debug

楼主(2015-02-03):
main()
{
        //PB1设置为推挽输出
        DrvGPIOInit(PB,E_PIN_0,E_GPIO_MODE_OUT_PP_L_SLOW);
        //使能TIM2的时钟
        CLK_PCKENR=0x01;
        //关闭TIM2
        TIM2_CR1|=0x00;
        //16分频
        TIM2_PSCR=0x04;
  //初始的计数值
        TIM3_CNTR=0x00;
        //设置波形的频率,0.125MHZ/(139+1)=900HZ
        TIM2_ARRH=0x00;
        TIM2_ARRL=0x8b;
        //使能ARP,边沿对其,向上计数
        TIM2_CR1|=0x80;
        //更新TIM3
        TIM2_EGR|=0x01;
//设置占空比 CCR=70,选择的是TIM2的CC1通道
        TIM2_CCR1H=0x00;
        TIM2_CCR1L=0x46;
        TIM2_CCMR1=0x68;
        //使能TIM2_CH1通道
        TIM2_CCER1|=0x01;
        //刹车信号
        TIM2_BKR|=0x80;
        //使能TIM2
        TIM2_CR1|=0x01;
}
此段代码烧写进芯片之后,然后复位,STM8L的PB0脚可以输出900hz的方波信号。但是Debug的时候,我单步运行直到最后一条语句执行完毕,波形都不能出来,是我对Debugde理解有问题吗?还是有其他的问题?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你debug可以看下定时器工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debug可以看下定时器工作不

   单步运行的时候发现,TIM3_CCR的值不能改变。还有一个问题顺便请教一下吧!我把输入捕获加了进去之后,发现原来的相应的引脚不能输出波形了,它们之间会影响吗?

网友B:
注释要跟着代码随用随改啊。PB0你注PB1,还有你PB0输出方波用TMI2定时器,为什么初始化计数值会出现TIM3的寄存器呢。
至于你加入输入捕获不能输出波形的问题,估计也是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释要跟着代码随用随改啊。PB0你注PB1,还有你PB0输出方波用TMI2定时器,为什么初始化计数值会出现TIM3的 ...

嗯,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