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 MISO管脚配置

楼主(2015-02-03):
在看中文使用手册的时候  发现手册上说是要用 浮空输入或是带上拉输入   看程序时发现 他配置的是  GPIO_Mode_Out_OD  然后我上网查看到有配置成GPIO_Mode_AF_PP 解释是再配置成GPIO_Mode_AF_PP时他的输出是不管用的  他的复用输入时管用的  但是设置成GPIO_Mode_Out_OD时我看使用手册上示意图中是没有复用输入的
然后我更改了程序中次管脚的配置  3种模式是都可以的   这是为什么呢?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  无论设置成什么输出时  他的内部都是没有信号输出的   只有输入信号 是管用的  都相当于是浮空输入

楼主:
额  没人帮小弟解答下嘛   新手刚开始学STM32    求大侠指导   或者直接给个ST技术支持工程师的电话也行

网友A:
管脚怎么配置应该按照SPI的协议规范来,芯片也是根据协议来设计的硬件
上拉最好(距离断也可以不上拉),spi的通信就是根据时钟、电平翻转来传输数据,
通常为了保证高速数据传输的正确性,还要在通讯线上加一个小电阻。

网友B:
你的stm是主还从?我猜想应该是主,好问题来了——miso是主机输入从机输出,stm管脚应该设置问输入呀。

网友C:
应该先搞清楚是主还是从吧

网友D:
3种模式是都可以的???RE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