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电流传感器acs758lcb-050b 50A测电流出现的问题

楼主:
测量电池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传感器后面接低通滤波器到ADC,ADC型号为MPC3203,充电时,霍尔器件开始输出,随着电流的增加而增加,线性度良好。但是不充电后,输出应回归到2.5V,但实测无法达到,而是大于2.5V。放电也是随着电流增加而增加,线性度良好,不放电能回到接近2.5V(板子的供电由电池提供,所以不放电其实板子也是有消耗电,电流30MA左右)。目前的问题是,由于充电断开后,传感器输出电压无**常回归到2.5V而是会大于2.5V很多,所以MCU无**常判断是不是在充电或放电,除非充放电的电流做得比较大,大于300MA,才能判断是充电还是放电。感觉acs758lcb-050b调零(2.5V)是无**常归零的。会有一定范围的偏差,有办法处理吗。

网友A(2015-02-03):
过0点的 电流响应有一个会滞,没办法的。

楼主:
(法*正)是个敏感词?

网友B(2016-04-21):
有测试程序提供吗,也习了几棵准备开始玩

网友C:
R20 断开 空载 测试 是否2.5V?

网友C:
另外 软件做好校零

网友B:
你加电容和电感参数太大了,对小电流采集会有影响的,原始参数是官方提供的吗?

网友D(2017-02-27):
把电容,电感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