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K6T6只能烧录一次

楼主(2015-02-03):
我的产品设计用到了STM32F030K6T6, 我写了个简单的程序(LED亮灭),使用ST-LINK能够连接,程序能够烧录,然后正常运行。 但是第二次我想用ST-LINK连,就再也连不上了。附件是
电路图和ST-LINK 错误显示。
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SWD烧录接口

SWD烧录接口

MCU电路图

MCU电路图

ST-LINK错误显示

ST-LINK错误显示

楼主:
请香版主帮忙看看,多谢。

网友A:
再焊块板子试下,可能芯片挂了;

楼主:
我试了两块板子都是这样,芯片工作正常,因为程序在里面正常运行. LED输出都正常.

网友B:
会不会是烧录器ST-LINK连接的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我的电路板上还有一块STM32F205, 这个芯片烧录都正常, 用的是同一个ST-LINK.

楼主:
两颗芯片的 SWD连接电路完全相同 。

网友C:
换JTAG试试看。

网友C:
SWD烧录接口的GPIO,有没有初始化过,请查下。

网友D:
只想说,神马都不要猜不要试, 镊子把复位电容一夹,专治下载不服。

网友D:
为毛? 因为复位以后所有引脚都进入默认状态。

网友E:
我遇到过,换电脑。。。。

网友F:
是不是你自己的程序?如果不是自己的程序,检查下是不是程序把ST-LINK屏蔽了

网友G:
是不是bootload ,你改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你自己的程序?如果不是自己的程序,检查下是不是程序把ST-LINK屏蔽了 ...

对的,是程序的问题,说得很对. 程序有BUG.

楼主:
但是具体是什么BUG不太清楚,我是用STM32CUBE自动生成的项目.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具体是什么BUG不太清楚,我是用STM32CUBE自动生成的项目.

找一个正确的程序,用串口烧写吧。 通过PA9,PA10是可以的。刚开始接触32我也是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H:
是不是MCU休眠了?

网友I:
按住复位键点下载出现错误,松开按键在下载应该就行了试试吧

网友J:
多换几个板子测试哈子看看。

网友K(2015-06-2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然后STM32F030就这样被搁置了半年多了,这个片子,真心实惠,很想用起来,就是下载各种头疼。。。下载一次之后再也连不上了,~~~~~~~USART,和SWD一样的不能下载。。。。。。。。。。。

网友L:
我几个月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也看到了这个帖子:)。
后来发现确实是软件写错了。
程序是跑的,而且确实是按照自己写的跑的。LED灯能闪不能说明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我初始化GPIO的时候,因为想省空间,所以用寄存器直接写的,结果不小心写错了。把SWD的引脚重新设置了。
也就是说,新的芯片SWO引脚是默认功能,所以可以写。但第二次运行时,在几个周期后,SWO引脚就是别的功能了,ST-Link当然就连不上了。
(幸好我原来就在程序开头延时了1-2秒,所以,一只手用东西连住复位引脚和GND,等另一只手点编程后马上松开,新程序就进去了。)

网友M:
有一种可能性是程序中晶体频率设计与实际晶体频率不一致所致。例如,程序中按照6MHz初始化,但是实际晶体是12MHz,这样会导致MCU上电后会SWD失控,我当时的解决办法是,临时短路晶体,迫使其使用内部震荡器,然后下载新的程序。或者临时Boot0接高,RAM中运行然后下载新的程序。
   需要注意的是,再main代码之前,隐含了一段振荡器初始化代码,这一段代码需要与实际的晶体频率一致。

网友:
你是加密了吗?还是烧断熔丝了?

网友N:
你在烧录的时候,无意间选择了Target ->Settings  的Enable debug in low power mode 你把打的勾去掉即可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但是具体是什么BUG不太清楚,我是用STM32CUBE自动生成的项目.

你改了PA13 PA14的设置

网友O:
是你程序把调试口用作普通IO了。

网友P:
STM32F030K6T6 肯定不止 智能烧录一次  估计是你程序问题 我们是代理商  QQ1450203232   电话 18665827861  欢迎来交流

网友Q:
无论是哪种情况下,都应该可以通过串口重新烧录的

网友R:
用串口烧写, 通过PA9,PA10

网友S(2015-08-23):
stm32f030k6t6  你的串口怎么配置的  我怎么也配不好

网友:
镊子把复位电容一夹,专治下载不服

够狠,楼主可以一试

网友T:
你买的又不是一次性编程的芯片,怎么挂了?好悲催。

网友S:
STM32F030K6T6的串口配置
怎么也不成功  大侠指点下

网友U:
你试试能否擦除芯片,如果可以擦干净了,重新写。

网友V:
不会是烧录器坏了吧

网友W:
ST-LINK 在连接的时候貌似出了些问题。

网友X(2015-10-10):
如果把 SWD设置成输出IO了 会有这个问题,解决办法就是 按下复位按键 然后点击下载按钮 然后松开 复位按键  就可以了,只针对于MDK有效 ,其他下载软件貌似不行。不用再费劲用串口下载了。

网友Y:
楼主有库函数模板吗,qq1203505912多谢

网友Z(2016-08-29):
程序配置为普通IO口使用了吧,这样相当于把SWD功能暂用了,所以需要上电增加延时,给足够的时间才行,我之前也遇到这样问题。

网友AA:
楼主需要STM8烧录器吗、我有现货

网友AB:
你这程序就贵啊,烧写一次就废快芯片。。

网友AC(2017-08-07):
代理兆易创新(GD)32-bit ARM架构,Cortex-M3、M4内核MCU,可提供技术支持等服务;
GD32F130系列 M3内核与STM32F030/051系列,硬件pin to pin兼容;烧录器、寄存器、开发环境完全兼容;
欢迎来电咨询探讨,邱先生 电话:136 8955 5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