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通过SPI连续保存数据,使用DMA方式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5-02-03):
SPI通信, 数据发送到存储芯片。目前设置的波特率设置为18M,采用检测发送缓冲空标志位来执行下一个数据的发送。
在连续保存50个16位的数据下,如果采取DMA方式,CPU能节省多少效率?有没有必要采取DMA方式?

DMA方式下,只要把数据放在连续的地址空间里,开启DMA就好了?
-------------------------------------------------------------------------------------
我是检测数据改变才保存的,那这种情况有时候是非连续保存,
如果是非连续保存效率上也会提高吗?

网友A:
参考官方关于DMA的demo程序即可啊

网友B:
连续保存50个16位的数据, 如果频繁出现这样的操作,DMA 对 CPU 时间的节省是有效果的。至于能节省多少,还得看你的数据来源,保存的过程。
DMA方式下,只要把数据放在连续的地址空间里,开启DMA就好了?还有先要设定 DMA 传输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续保存50个16位的数据, 如果频繁出现这样的操作,DMA 对 CPU 时间的节省是有效果的。至于能节省多少,还 ...

谢谢!现在写的程序是数据改变了就保存,有时候可能会遇到多个数据同时改变,然后同时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