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SWD接口关闭后,再想使用,改怎么办??

楼主(2015-02-03):
程序在关闭SWD功能后,SWD端口作为一般GPIO使用。后面再想用SWD接口仿真下载,该怎么办???????

网友A:
你又没有diable掉debug,没问题的,SWD接口可以接着用

网友B:
我只是菜鸟,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的所有回复,都建立在个人浅薄的知识上,如有错误,实属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没有diable掉debug,没问题的,SWD接口可以接着用

SWD端口被关闭的程序正在跑,再想通过SWD接口下载新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SWD端口被关闭的程序正在跑,再想通过SWD接口下载新程序

我的意思不是说SWD可以再用于程序下载或者调试

网友C:
程序中把SWD对应的IO复位到m默认状态,按住RESET键不放,点击下载,松开RESET键,enj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