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RGB LCD 显示异常

楼主:
LCD参数

修改的文件:drivers/video/mxc/mxc_lcdif.c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lcdif_modedb[] = {
        {
        /* 800x480 @ 57 Hz , pixel clk @ 27MHz */
        "CLAA-WVGA", 57, 800, 480, 37037, 40, 60, 10, 10, 20, 10,
        FB_SYNC_CLK_LAT_FALL,
        FB_VMODE_NONINTERLACED,
        0,},
        {
        /* 800x480 @ 60 Hz , pixel clk @ 32MHz */
        "SEIKO-WVGA", 60, 800, 480, 33264, 45, 210, 22, 22, 1, 1,
        FB_SYNC_CLK_LAT_FALL,
        FB_VMODE_NONINTERLACED,
        0,},
};

传递的参数: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cd,SEIKO-WVGA,if=RGB24,bpp=32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fb0base=0x27b00000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现象:

右侧有一部分区域没有显示,请问这可能是哪里的原因?谢谢

网友A(2015-02-04):
楼主你好,你这里有可能是屏的参数没有配置OK,建议你参考屏的datasheet再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有可能是屏的参数没有配置OK,建议你参考屏的datasheet再检查一下。 ...

谢谢

网友A:
不客气的~~

网友B(2015-12-01):
楼主搞定了吗?我的也是右侧显示不全,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分辨率没有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定了吗?我的也是右侧显示不全,请问怎么解决的?

这是和android系统有关系,我的4.2.2,应该是800*480的分辨率支持的不好,取消虚拟按键,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和android系统有关系,我的4.2.2,应该是800*480的分辨率支持的不好,取消虚拟按键,就显示正常了 ...

怎么取消呢?

网友B(2016-05-18):
这个解决了,修改2个文件就好,一个是dimens.xml,另一个是phoneStatusBar.java

网友D:
时钟频率设置的不对。IM6Q的是经过转换的了。
你可以在启动后在用串口输入fbset。看看设置的频率,应该不是32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