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什么读出来的都是FF

楼主(2015-02-03):
我在学习hdq协议,在用bq26500读的时候为什么读出来的都是FF?以下是我的读的程序
unsigned char read_hdq(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int i,j=0;
unsigned char out=0;

   HDQBreak();
    HDQ_SETOUT;
   write_byte(addr|0x7F);
   delay_us(300);
   HDQ_SETIN;//读取数据
   for(i=0;i<8;i++)
   {
   delay_us(90);
   if(P3IN&BIT0) out|=0x80;
   if(i<7) out=out>>1;
   delay_us(100);
   }
   return out;
}

网友A:
由于HDQ通信是靠高低电平的时间宽度来代表0和1,对时序要求高,通信过程要将中断关闭,防止被打断引起时序错乱导致通信出错。

网友B:
你用什么做的,是用fpga还是普通单片机的gpio模拟的

注意不要使用中断,还有用示波器看看你发的波形时序,是否正确

楼主:
我用430了做的。没有用中断也没有用GPIO。。。。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如何解决的?我的一直读出0呢?

网友D:
我用的是DSP  5509A的GPIO模拟HDQ与BQ26220通信,为什么只能读出高4位啊,纠结

网友A:
不用多想,肯定时序问题。仔细对照手册玩。

楼主:
好吧,我看下啊

网友E:
为什么读出来的都是FF?
除了楼上几位说的问题,我觉得还得特别查一下芯片有没有工作了,因为如果时序问题,可能是读错,只要有数据发出,就不能总是一个低电平也读不到。

网友F:
这个是需要注意读取的延时的吧,每一个高电平的都会有一定的时间的吧。

网友G:
注意电平信号的宽窄的啦。。读取的时候就注意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