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误差放大器是比较运用还是其他运用方式

楼主(2015-02-03):
1.1 ,2  和 15,16 是tl494的误差比较器的入端,3是反馈控制。
2.tl494的 2 管脚的电压是2.5v  15管脚的电压是5v;
3.我给1管脚 提供大于 2.5v 的,16管脚提供大于5v的电压时,9和10上就不再出现 脉冲信号了。
4.现在问题是:给管脚3直接提供 电压可以控制 9 和10的占空比,但用 1   2 ,  15   16  来控制都不行,请问一下 误差放大器是比较运用还是其他运用方式。

网友A:
从数据手册的这段资料看, 误差放大器开环增益很大, 属于是比较运用

网友B:
比较运用   是指你必须要有反馈信号和基准信号进行比较   得出误差量之后才能使用   而现在你使用其他管脚   并没有实现比较   那么占空比就不能调节   呵呵   这是我的意见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呵呵

网友C:
应该是差分放大应用。

楼主:
嗯,所有的运放开环放大倍数都很大。

网友D:
用作差分放大的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E:
看来楼上很多都建议用差分处理的,,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