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2 UART2 无数据收发出来

楼主(2015-02-03):
程序UART1可以,不知道,为什么UART2就是不行,发送能进入发送中断,PA2和PA3就是没有数据出来
#define WR_UART_viIsr         USART2_IRQHandler
#define WR_USART                    USART2

void WR_UART_vInit(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  USART2_TX -> PA2 , USART2_RX -> PA3
        */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 configuration for USART2 signals */
  /* (1) Select AF mode (10) on PA2 and PA3 */
  /* (2) AF1 for USART2 signals */
  GPIOA->MODER = (GPIOA->MODER & ~(GPIO_MODER_MODER2|GPIO_MODER_MODER3))\
                 | (GPIO_MODER_MODER2_1 | GPIO_MODER_MODER3_1); /* (1) */
  GPIOA->AFR[1] = (GPIOA->AFR[1] &~ (GPIO_AFRL_AFRL2 | GPIO_AFRL_AFRL3))\
                  | (1 << (2 * 4)) | (1 << (3 * 4)); /* (2)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WR_USART,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earFlag(WR_USART,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WR_USART,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WR_USART, USART_IT_TXE, DISABLE);

                WR_NVIC_Configuration();
                USART_Cmd(WR_USART, ENABLE);
}

void WR_UART_viIsr(void)        //interrupt 4 using 2   /* use registerbank 2 for interrupt */
{
        if((WR_USART->ISR & USART_FLAG_RXNE) != (uint16_t)RESET)
        {
                WR_USART->ISR = (UInt16)~USART_FLAG_RXNE;
                if(WR_RxIsFull())
                {
                        RxSetOverFlow();
                }
                else
                {
                        WR_Rx_Buf[WR_RxTail] = (UInt8)(WR_USART->RDR & (uint16_t)0x01FF);
                        WR_RxTail = RxNextPosit(WR_RxTail);
                }
        }
    if((WR_USART->ISR & USART_FLAG_TXE) != (UInt16)RESET)
    {
        WR_USART->ISR = (UInt16)~USART_FLAG_TXE;
        if(WR_TxHasData())
        {
            WR_USART->TDR = (WR_Tx_Buf[WR_TxHead] & (UInt16)0x01FF);
            WR_TxHead = TxNextPosit(WR_TxHead);
            TxResetIdle();
        }
        else
        {
            TxSetIdle();
            USART_ITConfig(WR_USART, USART_IT_TXE, DISABLE);
        }

    }

        //Òç³ö´¦Àí
        if(USART_GetFlagStatus(WR_USART,USART_FLAG_ORE) != (UInt16)RESET)
        {
                USART_ClearFlag(WR_USART,USART_FLAG_ORE);
                USART_ReceiveData(WR_USART);
        }

}

UInt8 WR_send( UInt8 *ptr, UInt8 size )
{
         //WR_UART_EnTx();
   USART_ClearFlag(WR_USART,USART_FLAG_TC);

        // if size is 0, means ptr is a null terminated string, caller wants me to find size by myself
        if ( size == 0 )
        {
                while ( *(ptr++) ) size++;
                ptr -= (size+1);                // go back to original start position
        }
        if ( size == 0 )
        {
                return 0;
        }

    for( ;size--; )
    {
        WR_Tx_Buf[ WR_TxTail ] = *(ptr++);
        WR_TxTail = TxNextPosit( WR_TxTail );
    }
     USART_ITConfig(WR_USART, USART_IT_TXE, ENABLE);

        return 1;
}

WR_send( DataField, len );

总是有发送数据进入UART2中断,就是PA2没有数据出来

楼主:
当然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也进入不了发送中断,是哪边配置有问题?急急急~~~~~~

网友A:
我只是菜鸟,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的所有回复,都建立在个人浅薄的知识上,如有错误,实属正常。

网友B:
DEBUG单步调试追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BUG单步调试追一下吧

是硬件问题,引脚被占用了,现在好了,谢谢;

网友C:
恩,一般都可以用的,查找下软硬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