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AD快速采样转换,通道之间出现耦合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做电机控制,用到了GD32F103CB的芯片,2个AD 采样2组电流信号,一组电压信号,和一组温度信号,采样周期为13.5个周期, ADC的主频为 13.5M,AD输入电路用了跟随器, 发现AD误差比较大,甚至出现发现通道之间会出现串压,AD采样周期不能再长了,因为电流采样是采用电阻采样,再长采样时间总线电压利用率会不符合要求了,之前用STM32时候,采样周期1.5个都没出现这种通道之间串压, GD32,1.5个那转换出来的结果误差严重.
去AD的电阻改成了100了,之前STM32是1K.

       各位老大,有知道原因的没有....

       用GD主要看中它的速度,几次项目都没用成......

网友A(2015-02-08):
这对要采集的信号做了个先搞处理的啊,,很不错的啦。

网友B:
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具体GD的AD是不是有问题,这个得具体问代理。
https://bbs.21ic.com/icview-676876-1-1.html

网友B:
关于GD的ADC移植的几个注意问题,可以看看GD32F103的移植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具体GD的AD是不是有问题,这个得具体问代理。
https://bbs.21ic.com/icview-676876-1-1 ...

楼上分享的是关于ad采集的,,这个的确跟芯片自身的采集误差相关系的。

网友D:
这个在每个通道上加一个滤波电容的试试吧。。

网友E:
把两通道的设计时错开的呗,别都设计成相邻的两AD采集通道的呗,,

网友E:
好友就是采集的时候程序中采用了DMA的机制的,这个是需要点时间的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对要采集的信号做了个先搞处理的啊,,很不错的啦。

呵呵,工业应用,最基本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具体GD的AD是不是有问题,这个得具体问代理。
https://bbs.21ic.com/icview-676876-1-1 ...

呵呵,对线性没太大的要求,谢谢了...

楼主:
谢谢你的这么耐心回复,这些文档都看了很多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每个通道上加一个滤波电容的试试吧。。

加了,太大速度不允许,能采样的时间最小只有几个us,不过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两通道的设计时错开的呗,别都设计成相邻的两AD采集通道的呗,,

我是双通道注入,adc0  一组电流A,一组温度,ADC1一组电流B ,一组总线电压信号., 这是没办法再错开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友就是采集的时候程序中采用了DMA的机制的,这个是需要点时间的处理的,, ...

我没有用到DMA,谢谢....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的电源是多组开关电源输出,AD相关的电源,生产变压器厂家把抽头搞反了,反激式变成正激,造成工作时候电压调整不好,参考电压轻微波动.....
       唉,成熟的东西,出这鸟问题,唉,自己拉不出怪茅坑...  GD32是不错的芯片.速度,抗干扰还可以...先搞200套样品试试效果....

网友F:
恭喜楼主了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的电源是多组开关电源输出,AD相关的电源,生产变压器厂家把抽头搞反了,反激式变成正激,造成工 ...

恭喜楼主的啊,,非常不错的干劲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的电源是多组开关电源输出,AD相关的电源,生产变压器厂家把抽头搞反了,反激式变成正激,造成工 ...

楼主非常强悍啊。。恭喜恭喜。。这样的问题的一般不容易察觉的。

网友F:
各通道上加个滤波电容的吧。。这个是辅助措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