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166A,MCU LED怎么使用 大师给指导求指导。

楼主(2015-02-03):
unsigned char pdata DispRAM[8] _at_ 0x1E0; //LEDRAM地址
unsigned char pdata DispBuffer[8];          //显示缓冲
void Display(void);

void main()
{

CLKCON = 0X20;          //设置LED控制寄存器
RSTSTAT = 0X01;  //设置复位状态寄存器

DISPCON = 0XD0;  // LED控制寄存器
DISPCLK0 = 0XFF;
DISPCLK1 = 0X01;
P1SS = 0XFF; //  1111 1111 作Segment
P3SS = 0X3F; //  0011 1111 高2位作I/O口 低6位作COM

while(1)
{
   Display();
}

}

void 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val;

  for (i=0; i<6; i++)
  {
          val = ledchar[DispBuffer[i]];
        DispRAM[i] = val;
  }
}

显示乱码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5-03-22):
中颖4位,8位单片机 ,锂电池保护IC一级代理 ,QQ252678599 电话 13242940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