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设计分享】简易示波器设计之移植emWin及存在的问题

楼主(2015-02-03):
最近移植了一下emWin5.22,运行了官方的Demo,感觉还存在一些小问题:显示颜色有偏差和运行TreeView Demo的时候,海豚游过的地方残影不能马上消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前辈能指导一下。16位方式驱动TFT3.2寸屏,ILI9341控制器
先写了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屏幕显示ST-emWin test!,板子上的LED1S闪烁一次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SysTick_Init();
        LED_Init();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GUI_Init();
        GUI_DispStringAt("ST-emWin test!", 50, 160);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GUI_Delay(100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GUI_Delay(1000);
        }
}
void LCD_X_Config(void) {
  GUI_DEVICE * pDevice;
  CONFIG_FLEXCOLOR Config = {0};
  GUI_PORT_API PortAPI = {0};
  //
  // Set 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
  pDevice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FLEXCOLOR, GUICC_565, 0, 0);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required for Lin-driver
  //
  LCD_SetSizeEx (0, XSIZE_PHYS , YSIZE_PHYS);
  LCD_SetVSizeEx(0, VXSIZE_PHYS, VYSIZE_PHYS);
  //
  // Orientation
  //
        Config.FirstCOM = 0;
  Config.FirstSEG = 0;
        Config.Orientation = GUI_MIRROR_Y|GUI_MIRROR_X;
  //Config.Orientation = GUI_SWAP_XY | GUI_MIRROR_Y;
        Config.NumDummyReads = 2;
  GUIDRV_FlexColor_Config(pDevice, &Config);
  //
  // Set controller and operation mode
  //
  PortAPI.pfWrite16_A0  = LcdWriteReg;
  PortAPI.pfWrite16_A1  = LcdWriteData;
  PortAPI.pfWriteM16_A1 = LcdWriteDataMultiple;
  PortAPI.pfReadM16_A1  = LcdReadDataMultiple;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pDevice, &PortAPI, GUIDRV_FLEXCOLOR_F66709, GUIDRV_FLEXCOLOR_M16C0B16);
}
完整程序:(仅供参考,运行了Demo后,感觉程序还存在缺陷
运行Demo,存在颜色偏差问题和残影问题
这个例子出现的问题最大
刷屏速度:L:L:L
这个红框没在正中间
完整程序:(仅供参考
哪位朋友知道上述的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估计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A:
查一查DB8-DB15

楼主:
嗯,现在用杜邦线连接,可能线接触的问题,谢谢!等焊接扩展板后再看看

网友(2015-07-20):
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是由于STM32回读RGB的时候,颜色出错了,我之前优化的代码的时候遇到的。

网友:
这都可以,我也回去做一个,省示波器的钱了,还能装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