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629点亮LED 失败了, 谁帮忙找原因

楼主(2015-02-03):
最近对PIC单片机很有兴趣, 因为手头上有几片PIC12F629 , 于是从它入手,研究了几天, 连点亮一个LED 也没弄成。 请各位 大虾帮忙弄弄原因。
硬件设计:除GPIO3外,其他管脚都是输出.为了电路简单, 用内部晶振 。
软件用MPLAB 8.92, 汇编, C语言还弄不懂。
写了点亮LED 的程序 ,烧录后点不亮。。。。。

#include "P12F629.INC"
ORG 00H  ;主程序起始地址
GOTO START
START
        BCF STATUS,RP0  ;体选择BANK0
        CLRF GPIO  ;清GPIO寄存器
        movlw 07h
        MOVWF CMCON        ; 数字IO

        MOVLW 08H
         MOVWF TRISIO  ;除GPIO3外,其他管脚都是输出
        BSF GPIO,00H   ;GP0输出高电平,对应全亮

END

程序完成后能编译成HEX 文件, 编程器用LT48-UXP。 配置如下:

哥们都帮忙看看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PIC的汇编还真没搞过,主要问题就是寄存器配置,你可以加个延时试试看~

网友B:
我只是菜鸟,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的所有回复,都建立在个人浅薄的知识上,如有错误,实属正常。

网友C:
用MPLAB-SIM软仿真单步运行一下,
"BSF GPIO,00H   ;GP0输出高电平,对应全亮"   --BSF是位操作指令,不是GPIO对应全亮
直接烧写运行在这加一句    GOTO  $   ;以便定位

网友C:
下午忙,等空帮你SIM运行一下这个:lol

网友C:
问题出在 TRISIO 应该是 Bank 1   下面这个正常了:

网友D:
汇编就是有这种BANK间切换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们。 终于点亮了!!!弄5天了。 感激感激。

楼主:
YOUSS大哥, 你那个WATCH 是什么工具来的?看起来挺好用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YOUSS大哥, 你那个WATCH 是什么工具来的?看起来挺好用的呀

MPLAB啊,建个工程仿真都可设定查看!

网友E(2015-05-21):
好想法啊!学习学习!

网友F:
结尾的时候  应该有个 死循环

如:
BSF GPIO,00H   ;GP0输出高电平,对应全亮
GOTO   $-1

END

网友F:
现在有 可以代替 PIC16F676    PIC16F630   PIC12F675  PIC12F629  的SOP封装 IC    只要1.3 RMB  程序和PIC的一样  QQ:136525924

网友G(2017-04-25):
我想用PIC12F629写一个红外学习开关程序。谁教我有偿。

网友H:
用汇编写要认真看待这个换页问题(BANK),最好在MPLAB SIM 软件仿真就很清楚寄存器运行结果

网友I:
加我qq:459023641我来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