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I C2833x介绍---系统自带的ADC

楼主(2015-02-03):
采样精度的保证,除了ADC自身的指标要好,外部电路的设计抗干扰性好、带宽高以外,参考电压的选择也很关键,因为它也直接决定了ADC采样结果的转换精度。
默认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F28335的ADC自带的片内参考电压作为ADC转换的基准电压,其温度稳定度可以达到~50 PPM/°C。如果不满足要求的话,我们也可以根据需要,通过配置ADCREFSEL寄存器来选择片外参考电压作为基准电压。片外参考电压连接到ADCREFIN引脚上,可选2.048V、1.5V或1.024V。但是无论选择哪种外部参考电压值,ADC采样模块本身的电气特性都限制了ADC输入通道的电压范围只能在0-3V,超过范围则极有可能损坏ADC模块甚至是整个DSP模块(因为CMOS电路过压之后的雪崩击穿会导致芯片永久损坏)。
如果选择内部参考电压作为转换的基准电压,则ADCREFIN引脚可配置为连接到外部电压、悬空或接地三种模式。而在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时,无论选择哪种模式,外部引脚ADCRESEXT、ADCREFP及ADCREFM的连接情况都相同。如图1所示为外部参考电压为2.048V时的连接情况。
图1 外接2.048V参考电压时ADC参考管脚的连接情况
外部参考电压的精度直接影响ADC的采样精度,所以需要非常稳定的参考芯片,一般情况下使用串联电压源或者线性稳压器LDO。TI自身推出的REF3020就是一个代表,其管脚很少,封装也较小(SOT23-3),价格只有几块钱,非常适合做为高精度的外部参考电压源。几个参考值可以分别用:
REF3020:2.048V
LM4140:1.024V
TLV7015:1.5V

网友A:
我只是菜鸟,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的所有回复,都建立在个人浅薄的知识上,如有错误,实属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菜鸟,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的所有回复,都建立在个人浅薄的知识上,如有错误,实属正常。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  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