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VD编译问题

楼主(2015-02-04):
大神你好,我在使用STVD新建工程编译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
#error clnk Debug\111.lkf:68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ymbol f_NonHandledInterrupt multiply defined (Debug\stm8l15x_it.o),这个需要怎么解决?

楼主:
找到问题了。。。就是在stm8l15x_it.c文件的INTERRUPT_HANDLER(NonHandledInterrupt,0)注释掉就可以了。。。

网友A(2016-02-26):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按照你的方法做了还是不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就是在stm8l15x_it.c文件的INTERRUPT_HANDLER(NonHandledInterrupt,0)注释掉就可以了。。 ...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按照你的方法做了还是不行呢

网友B:
在中断函数中已经存在了,你自己是不是也写了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