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M16单片机,工作中内部程序被改写?

楼主(2015-02-04):
前几天一个朋友说有一块电路板,主芯片是M16的,在其他客户家里用一直没事,而且好几年了,到那时最近在一个特定的客户家里,电路板经常坏,故障现象也不尽相同,
这些坏掉的电路板,只要把M16的内部程序重写一遍,就好用了!

根据朋友的说法亲自试了一下,果然如此,水平粗浅,不能理解,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否?

楼主:
没有找到单片机的专栏,发在这里不知道是否合适,请管理员指点

网友A:
买到假货了

楼主:
楼上说的虽然逻辑上有可能,但是同一批次的板子,在别用户家里运行都很正常,所以似乎应该排除这个原因?

网友B:
编译的时候是否出现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的时候是否出现警告?

编译烧写都没有警告信息,看起来一切正常

网友C:
外部时钟的问题,或者是电源不稳定,操作flash出现了数据丢失导致程序被修改发生不可预测的问题。看下那家用的什么电源。

网友D:
“根据朋友的说法亲自试了一下,果然如此。”
不知道你这个果真如此是指哪里。
如果是说坏板返厂重写程序就能够恢复的话,那这个亲自试验就没什么意义。
如果是指在特定客户那里出现不同表现的故障的话,若能确定芯片无品质问题,那只能从现场找原因了。

网友E:
电源,或是其他什么干扰。要到现场仔细查看

楼主:
确认是特例,别的用户没发生过问题,

楼主:
估计是干扰问题,但是理论上我想不通干扰会造成单片机内部程序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时钟的问题,或者是电源不稳定,操作flash出现了数据丢失导致程序被修改发生不可预测的问题。看下那家 ...

用的是台湾明纬开关电源

网友F:
可以检测一下FLASH是否被改写或擦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检测一下FLASH是否被改写或擦除了

flash 里的程序足确实被改写了,程序错乱

网友F:
引用 楼主:
flash 里的程序足确实被改写了,程序错乱

FLASH被擦除倒是遇到过,C8051FXXX的芯片因为程序需要升级,结果程序问题导致FLASH被擦除

楼主(2016-02-23):
引用 网友C:
外部时钟的问题,或者是电源不稳定,操作flash出现了数据丢失导致程序被修改发生不可预测的问题。看下那家 ...

您说的对,使用内部时钟,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