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0-24V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15-02-04):
我的毕业设计是要做一个0-24V可调稳压电源,MCU可以用STM8系列来实现吗
AD转换模块可以电压采样,但是STM8好像没有DA模块?
怎么通过单片机的输出来调节电源输出电压?
请搞过这方面的大哥教一下我这个未出茅庐的小弟哈,谢谢

网友A:
STM8是可以的,你的精度要求多少呢?没有DA模块就加个DA芯片咯,不过还是建议你用STM32吧,价格都差不多,选个自带ADC/DAC的MCU,DA芯片还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是可以的,你的精度要求多少呢?没有DA模块就加个DA芯片咯,不过还是建议你用STM32吧,价格都差不多, ...

精度要求到0.1V,按一下按键跳0.1V
STM32我还不是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是可以的,你的精度要求多少呢?没有DA模块就加个DA芯片咯,不过还是建议你用STM32吧,价格都差不多, ...

我现在主要是不清楚这个控制原理
就怎么通过单片机的输出来调节电源输出电压?

楼主:
我经过一番思索,觉得应该可以用PWM来调节输出电压
可是就卡在这一步了,模电学得不是很好,不太清楚接下来要怎么做
对了。我的输入电压是220V的,经变压器降压
请大家帮忙想一想哈

网友B:
可以用PWM实现,加AD采集反馈;
或者选一个带DA的STM32,比如STM32F072;

网友B:
0.1V的精度还是比较低的,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C:
电源还有很多参数的...

网友D:
PWM改变采样电压啊

网友E:
没必要用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PWM实现,加AD采集反馈;
或者选一个带DA的STM32,比如STM32F072;

按你的话说 就是,我这个电源的输出电压完全是靠单片机输出,通过放大电路什么的
然后AD采集反馈,再进行调整
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F:
你需要看一下开关电源或者线性电源的相关资料

网友G:
0-24这么大,肯定先开关.搞不定再来个 ldo 降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需要看一下开关电源或者线性电源的相关资料

谢谢你的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0-24这么大,肯定先开关.搞不定再来个 ldo 降噪

有种茅开顿塞的感觉,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种茅开顿塞的感觉,谢谢你的回答

网上应该能看到某论坛做的牛X的线性电源.其实只能用来烧开水

网友H:
一个思路:
1.电源硬件部分,变压器降压处理后得到30V左右的直流电,最好是有一个单独的低压电供单片机使用,这样隔离的好处理;关键元件是调整管,电流,电压采样电阻,用一个运放放大调整电压,输入2.5V对应24V,电流采样后用运放放大到2A(假设)对应5V(VCC,假设);调整管和运放如果压差太大可以用光耦隔离,再加上电压电流对应的反馈,可以用VCC电压对应电压电流的最大输出;
2. 单片机硬件,两个AD口对应电压电流的放大结果,两个PWM输出控制一个模拟开关(如4053),模拟开关选双掷的,一端接地,一端接2.5V基准(自己弄),显示按键什么的处理一下;
3. 软件,单片机根据设定的电压电流输出对应的电压电流值的PWM,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加上软件调整(比如PID);
一个可以实用的实验电源诞生了,需要的话提高精度,加入过热保护,散热控制等

网友I:
用C8051就ok啊,调压用开关IC,加硬件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思路:
1.电源硬件部分,变压器降压处理后得到30V左右的直流电,最好是有一个单独的低压电供单片机使用,这 ...

两个PWM输出控制模拟开关这部分不太理解,也就是两个PWM控制调整管?那样是怎么操作的
可不可以用一个运放来反馈电压和电流,例如VCC对应最大输出24V 2.4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你的话说 就是,我这个电源的输出电压完全是靠单片机输出,通过放大电路什么的
然后AD采集反馈,再进行 ...

如果PWM输出的,最好加反馈,因为输出的值不一定准;

如果是DA输出,可以不做AD反馈测试,当然接口最好留着,反正不难;
功率不够的话,运放的输出加达林顿三极管括流;
并加过流保护,以免烧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上应该能看到某论坛做的牛X的线性电源.其实只能用来烧开水

这是啥意思呢?不明白。。。

网友J:
要零伏起跳不。。。

网友K:
容易的方案:DA+功率运放+AD电压电流反馈,只做正输出,碰到的问题应该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