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2c测试

楼主(2015-02-04):
各位好,在使用IMX6DL测试I2C时候老是出错,请问各位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或者有相关的代码吗,谢谢。我在网上找的代码如下: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truct i2c_rdwr_ioctl_data e2prom_data;
    unsigned int fd;
    unsigned int slave_address, reg_address,value;
    //slave_address为eeprom的地址,reg_address为eeprom中存储单元的地址,范围0x0--0xFFFFFFFF,value为你要写进eeprom的值
    int ret;

    if (argc < 5){
        printf("Usage:\n%s /dev/i2c/x start_addr reg_addr value\n",argv[0]);
        return 0;
    }

    fd = open(argv[1], O_RDWR);

    if (!fd){
        printf("Error on opening the device file\n");
        return 0;
    }

    sscanf(argv[2], "%x", &slave_address);
    sscanf(argv[3], "%x", &reg_address);
    sscanf(argv[4], "%x", &value);

    e2prom_data.nmsgs = 2;//因为都时序要两次,所以设为2
    e2prom_data.msgs = (struct i2c_msg *)malloc(e2prom_data.nmsgs * sizeof(struct i2c_msg));
    if (!e2prom_data.msgs){
        printf("Memory alloc error\n");
        close(fd);
        return 0;
    }

    ioctl(fd, I2C_TIMEOUT, 2);//设置超时时间
    ioctl(fd, I2C_RETRIES, 1);//设置重发次数

    /* write data to e2prom*/
    e2prom_data.nmsgs = 1;
    e2prom_data.msgs[0].len = 2;//信息长度为2,看写时序,eeprom的地址不算的,因为付给了addr,而len是指buf中的值的个数
    e2prom_data.msgs[0].addr = slave_address;
    e2prom_data.msgs[0].flags = 0;//写命令
    e2prom_data.msgs[0].buf = (unsigned char*)malloc(2);
    e2prom_data.msgs[0].buf[0] = reg_address;//信息值1 eeprom中存储单元的地址,即你要往哪写
    e2prom_data.msgs[0].buf[1] = value;//信息值2,即你要写什么

    ret = ioctl (fd, I2C_RDWR, (unsigned long)&e2prom_data);//好了 ,写进去吧
    if (ret < 0){
        printf ("ioctl write error\n");
    }

    printf("you have write %02x into e2prom at %02x address\n",value,reg_address);

    sleep(1);
    /*read data from e2prom*/
    e2prom_data.nmsgs = 2;//读时序要两次过程,要发两次I2C消息
    e2prom_data.msgs[0].len = 1;//信息长度为1,第一次只写要读的eeprom中存储单元的地址
    e2prom_data.msgs[0].addr = slave_address;
    e2prom_data.msgs[0].flags = 0;//写命令,看读时序理解
    e2prom_data.msgs[0].buf[0] = reg_address;//信息值

    e2prom_data.msgs[1].len = 1;
    e2prom_data.msgs[1].addr = slave_address;
    e2prom_data.msgs[1].flags = I2C_M_RD;//读命令
    e2prom_data.msgs[1].buf = (unsigned char*)malloc(1);
    e2prom_data.msgs[1].buf[0] = 0;//先清空要读的缓冲区
    ret = ioctl (fd, I2C_RDWR, (unsigned long)&e2prom_data);//好了,读吧
    if (ret < 0){
        printf ("ioctl read error\n");
    }

    printf("read %02x from e2prom address %02x\n",e2prom_data.msgs[1].buf[0], reg_address);

    close(fd);
    return 0;
}

楼主:
版主,能不能帮忙看看。。。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BSP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版主,您好。我的板子型号是 MCIMX6DLAICPU1,源代码的版本安装ltib,其版本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我的板子型号是 MCIMX6DLAICPU1,源代码的版本安装ltib,其版本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如何测试I2C的呢?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i2c的测试,你可以使用BSP中提供的unit_test中的mxc_i2c_test来测试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