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很奇怪的问题,已经纠结了N天了

楼主(2015-02-04):
请教一个问题:
我现在有一个全局变量(结构体里的变量)Dat.state用来记录一些状态量
和一个子函数的局部变量(数组)temp[50]
神奇的问题是
我temp与Dat.state没有任何一点关系,重来没有互相付值
但程序一运行temp[50]的初始化语句(for(i=0;i<50;i++)temp[i]=0;)
Dat.state立即清零
初始化语句换了N多种写法仍然是这样

我仿真的时候是只要运行到初始化他立即清零
而且退一万步说,我程序也必须运行到Dat.state付值相关的地方才清零啊,但他立即清零,这也解释不通啊?除非temp的地址与Dat.state相同了,但这怎么可能?

楼主:
将局部变量定义成static也还是出问题

楼主:
已经单步过了,
我把Dat.state加到观察窗口
然后只要运行到
temp[20]=0
Dat.state立即被清零

网友A:
局部代码上来看看

网友B:
关中断再试,

网友C:
有没有注意局部变量(数组)temp[50]的作用域,要不贴代码出来看看吧。

网友D:
大概是栈溢出了

网友E:
你给每个任务分配的空间是多大

网友F:
可以把程序贴出来,让大家运行一下看看是不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大概是栈溢出了

正解,看看栈的配置,你把栈配大一点再试试看呢

楼主(2015-11-05):
引用 网友D:
大概是栈溢出了

你是对的,将子一个不相关的函数里的数组移出去就OK了。估计是这个原因。

楼主:
明明分配完了,给了分又说没分配完,加一分又说不够
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明明分配完了,给了分又说没分配完,加一分又说不够
系统有问题吧,

:lol

网友I:
还有这样的问题, :L
进debug, 单步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