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CanOpen协议【CanFestival】移植方法 支持VC、QT、STM32

楼主(2015-02-04):
前段时间学习了CanOpen协议,到网上下载的CanFestival3-10源码,移植到VCQTSTM32等平台,由于网上的资源较少,走了不少弯路,移植好使用过程中才逐渐暴露出各种问题,比如OD字符串传输、心跳时间不准确等等,现在已经解决了遇到的所有问题,移植出来的工程能够完好支持CanOpen协议,花了点时间,整理出一个简单易用的移植方法说明,也写了一些比较实用的调试工具,本来还想整理SDOPDOEDS文件装载等相关知识的,可惜比较忙,等什么时候有空了再整理其他的吧!先把移植的贴上来,希望能帮到大家。
        如果是第一次,整个移植过程还比较麻烦,需要有耐心,按照下面说的一步步来肯定可以的,移植成功一次后,再移植到其他平台就非常轻松了。

到网上下载CanFestival源码CanFestival-3-1041153c5fd2,解压出来,并将文件夹名字改为CanFestival-3-10,我们移植需要用到的源文件在CanFestival-3-10\src目录下,头文件在CanFestival-3-10\include目录下。

CanFestival-3-10\src下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CanFestival-3-10\include下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开始移植:
步骤一:在新建好的工程目录下新建文件夹CanFestival,再在CanFestival下新建文件夹driver、inc和src,再在inc文件夹下面新建stm32文件夹(我这里主要以移植到stm32为例说明,如果是移植到VC或其他平台下,这里也可以命名为其他名字,如vc)。
步骤二:将CanFestival-3-10\src目录下的dcf.c、emcy.c、lifegrd.c、lss.c、nmtMaster.c、nmtSlave.c、objacces.c、pdo.c、sdo.c、states.c、sync.c、timer.c共12个文件拷贝到CanFestival\src目录下;将CanFestival-3-10\include目录下的所有.h文件共19个文件全部拷贝到CanFestival\inc目录下,再把CanFestival-3-10\examples\AVR\Slave目录下的ObjDict.h文件拷贝过来,一共20个;将CanFestival-3-10\include\AVR目录下的applicfg.h、canfestival.h、config.h、timerscfg.h共4个头文件拷贝到canfestival\inc\stm32目录下;将CanFestival-3-10\examples\TestMasterSlave目录下的TestSlave.c、TestSlave.h、TestMaster.h、TestMaster.c拷贝到canfestival\driver目录下,并在该目录下新建stm32_canfestival.c文件。
步骤三:将CanFestival\src目录下的所有.c文件添加到工程;将canfestival\driver目录下的stm32_canfestival.c文件添加到工程;如果实现的是从设备,再将canfestival\driver目录下的TestSlave.c文件添加到工程,如果实现的是主设备,则将TestMaster.c文件添加到工程;
步骤四:将文件目录canfestival\inc、canfestival\inc\stm32、canfestival\driver等路径添加到工程包含路径。
步骤五:在stm32_canfestival.c中包含头文件#include "canfestival.h",并定义如下函数:
void setTimer(TIMEVAL value)
{
}
TIMEVAL getElapsedTime(void)
{
        return 1;
}
unsigned char canSend(CAN_PORT notused, Message *m)
{
        return 1;
}
可以先定义一个空函数,等到编译都通过了之后,再往里面添加内容,这几个函数都是定义来供canfestival源码调用的,如果找不到这几个函数编译就会报错。
步骤六:通过以上几步,所有的文件都弄齐了,但是编译一定会出现报错,注释或删除掉config.h文件中的如下几行就能编译通过:
#include <inttypes.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avr\sleep.h>
#include <avr\wdt.h>
如果还有其他报错,那有可能是因为不同源码版本、不同平台、不同人遇到的错误也会不相同,这里的过程只能做一定的参考,不一定完全相同,解决这些错误需要有一定的调试功底,需要根据编译出错提示来进行修改对应地方,一般都是有些函数没声明或者某个头文件没有包含或者包含了一些不必要的头文件而该文件不存在或者是一些变量类型不符合需定义之类的,如果能够摆平所有的编译出错,那么移植就算成功了,如果你被编译出错摆平了,那么游戏就结束,没得玩了。
步骤七:解决了所有的编译错误后,接下来实现刚才定义的3个空函数,函数void setTimer(TIMEVAL value)主要被源码用来定时的,时间到了就需要调用一下函数TimeDispatch(),函数TIMEVAL getElapsedTime(void)主要被源码用来查询距离下一个定时触发还有多少时间,unsigned char canSend(CAN_PORT notused, Message *m)函数主要被源码用来发一个CAN包的,需要调用驱动来将一个CAN包发出去。
我们在stm32_canfestival.c文件里定义几个变量如下:
unsigned int TimeCNT=0;//时间计数
unsigned int NextTime=0;//下一次触发时间计数
unsigned int TIMER_MAX_COUNT=70000;//最大时间计数
static TIMEVAL last_time_set = TIMEVAL_MAX;//上一次的时间计数
setTimer和getElapsedTime函数实现如下:
//Set the next alarm //
void setTimer(TIMEVAL value)
{
        NextTime=(TimeCNT+value)%TIMER_MAX_COUNT;
}

// Get the elapsed time since the last occured alarm //
TIMEVAL getElapsedTime(void)
{
        int ret=0;
        ret = TimeCNT> last_time_set ? TimeCNT - last_time_set : TimeCNT + TIMER_MAX_COUNT - last_time_set;
        last_time_set = TimeCNT;
        return ret;
}
另外还要开一个1毫秒的定时器,每1毫秒调用一下下面这个函数。
void timerForCan(void)
{
        TimeCNT++;
        if (TimeCNT>=TIMER_MAX_COUNT)
        {
                TimeCNT=0;
        }
        if (TimeCNT==NextTime)
        {
                TimeDispatch();
        }
}
can发包函数canSend跟CAN驱动有关,CAN通道可以使用真实的CAN总线,也可以使用虚拟的CAN通道(如文件接口、网络通道等等)。

启动时初始化:
在初始化的文件里(比如main.c)添加以下几行代码
#include "TestSlave.h"
unsigned char nodeID=0x21;
extern CO_Data TestSlave_Data;
在调用函数(比如main函数)里调用以下代码初始化
setNodeId(&TestSlave_Data, nodeID);
setState(&TestSlave_Data, Initialisation);        // Init the state
其中T estSlave_Data在TestSlave.c中定义
然后开启调用TimerForCan()1毫秒定时器,在接收CAN数据那里调用一下源码函数canDispatch(&TestSlave_Data, &m);
canfestival源码就可以跑了,如果需要跟主设备联调,还要实现canSend函数,这个与平台的Can驱动相关。

Stm32平台下的驱动实现:
开启一个1毫秒定时器,可参考如下代码,调用一下函数TIM4_start();即可:
/* TIM4 configure */
static void TIM4_Configuration(void)
{
        /* 时钟及分频设置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 72M / 72 = 1us */
        // 这个就是预分频系数,当由于为0时表示不分频所以要减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1; //72000 - 1;
    //计数模式: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这个就是自动装载的计数值,由于计数是从0开始的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0x03e8;//1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重新计数的起始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 IT enable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CC1, ENABLE);          //打开溢出中断

    // TIM enable counter
    TIM_Cmd(TIM4, ENABLE);//计数器使能,开始工作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3);
    /* Enable the TIM4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TIM4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void TIM4_start(void)
{
  RC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IM4 for remote and encoder */
  NVIC_Configuration();
  TIM4_Configuration();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1) != RESET)
        {
                //printf("enter tim4");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CC1);
        }
TimerForCan();
}
canSend函数实现如下:
unsigned char canSend(CAN_PORT notused, Message *m)
{
        uint32_t        i;
        CanTxMsg *ptx_msg=&TxMessage;
    ptx_msg->StdId = m->cob_id;

        if(m->rtr)
                  ptx_msg->RTR = CAN_RTR_REMOTE;
        else
                ptx_msg->RTR = CAN_RTR_DATA;

          ptx_msg->IDE = CAN_ID_STD;
          ptx_msg->DLC = m->len;
        for(i = 0; i < m->len; i++)
                ptx_msg->Data = m->data;
    if( CAN_Transmit( CAN1, ptx_msg )==CAN_NO_MB)
    {
        return 0xff;
    }
    else
    {
        return 0x00;
        }
}
其中CAN_Transmit为stm32提供的库函数,在stm32f10x_can.c中定义。
在使用stm32之前需要初始化一下CAN
void CAN_Config(void)
{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CAN1);
  CAN_DeInit(CAN2);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1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Fpclk=72M/2/CAN_Prescaler
  //BitRate=Fpclk/((CAN_SJW+1)*((CAN_BS1+1)+(CAN_BS2+1)+1));
  //1M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4;*/
  //125K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18;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CAN2, &CAN_InitStructure);
  /* CAN1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2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14;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接收中断实现:
void 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_Receive(CAN1, CAN_FIFO0, &RxMessage);
  //接收处理
  m.cob_id=RxMessage.StdId;
        if(RxMessage.RTR == CAN_RTR_REMOTE)
                m.rtr=1;
        else if(R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m.rtr=0;
          m.len=RxMessage.DLC;
        for(i = 0; i < RxMessage.DLC; i++)
                m.data=RxMessage.Data;
  canDispatch(&TestSlave_Data, &m);
}

楼主:
移植到VC或其他C++平台说明:
由于源码全是c文件,如果要移植到C++平台,需要将以上所有涉及的.c文件改成.cpp文件,

如果是移植到MFC,则还要在cpp文件中包含头文件
#include "stdafx.h"
移植到VC等一些比较牛的编译器下面时,由于检查得更严格,所以编译还会出现一些指针不匹配的问题,如:pdo.cpp文件的145、216、332行就会报错,只要强制转换一下指针就能通过,如将
pwCobId = d->objdict[offset].pSubindex[1].pObject;
改成
pwCobId = (unsigned long *)d->objdict[offset].pSubindex[1].pObject;
即可通过。
还有407行由于代码跨平台出现些乱码错误,将
MSG_ERR (0x1948, " Couldn't build TPDO n�", numPdo);
改成
MSG_ERR (0x1948, " Couldn't build TPDO \n", numPdo);
即可。

这时编译还不能通过,需修改除了dcf.h和canfestival.h以外的所有头文件,在开头加上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头文件结尾加上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例如:data.c改成data.cpp后,data.h中添加位置如下:
#ifndef __data_h__
#define __data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省略掉中间内容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data_h__ */

另外,源码文件文件还有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在keil里表现不出来,在VC里就会导致出错,花了些时间才找到这些错误。如下:
文件dcf.cpp第40行,将
extern UNS8 _writeNetworkDict (CO_Data* d, UNS8 nodeId, UNS16 index,
                               UNS8 subIndex, UNS8 count, UNS8 dataType, void *data, SDOCallback_t Callback, UNS8 endianize);
改成
extern UNS8 _writeNetworkDict (CO_Data* d, UNS8 nodeId, UNS16 index,
   UNS8 subIndex, UNS32 count, UNS8 dataType, void *data, SDOCallback_t Callback, UNS8 endianize);

移植到VC或QT时,由于电脑没有CAN接口,这时要么用USB-CAN,要么得使用虚拟的CAN总线通道,Linux下面有虚拟的CAN总线,windows下没有,只能通过走文件接口或网口来虚拟CAN总线。

网友A:
楼主幸苦了,谢谢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幸苦了,谢谢经验

好像用CanOpen协议的人不多呀

网友B:
好东西,正在研究Canopen协议,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正在研究Canopen协议,辛苦

你们公司做什么产品的?现在汽车用这个协议比较多,不知道以后物联网会不会用

网友C:
工业自动化,运动控制上,伺服驱动器用的也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公司做什么产品的?现在汽车用这个协议比较多,不知道以后物联网会不会用 ...

大型机械上的传感器输出基本上不是“电流”就是“canopen”。

网友D(2015-03-16):
请问楼主用dsp2812实现与上位机canopen通信也可以同样移植吗?

都可以

网友D:
才开始接触canopen,楼主又没什么学习经验或者介绍这方面比较清楚的资料供参考,多谢了!

上网找吧,我也是上面找的,找资料也是一种能力

网友E:
写的很好  ,楼主能否把STM32 的工程共享一下 ?

网友E:
请问楼主 ,移植到stm32后 ,如何测试呢 ?
能否指点一下!:handshake

移植好后当然是和别的节点通信呀,我当时是写了个上位机做Master,下位机是从节点,就这样调试呀

楼主(2015-04-16):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用dsp2812实现与上位机canopen通信也可以同样移植吗?

可以啊  目前发现C、C++的平台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开始接触canopen,楼主又没什么学习经验或者介绍这方面比较清楚的资料供参考,多谢了! ...

给个CanOpen协议的文档资料你看,边看边实践,慢慢的就全掌握了http://www.doc88.com/p-79322628526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 ,移植到stm32后 ,如何测试呢 ?
能否指点一下!

你如果是移植的从节点,就得找一个Master来控制它,心跳、OD读写等等都正常了就可以了

楼主:
我最近在玩物联控制的远程控制,如用手机APP或微信来控制家里的智能插座等硬件,之前一直玩嵌入式,现在接触网页、服务器、APP的部署等东西,感觉有点头大

网友F:
谢谢楼主,最近也在搞CANopen,就是不知道公司是不是要写自己的协议栈,要写的话就比较麻烦了,感觉协议量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2015-05-30):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最近也在搞CANopen,就是不知道公司是不是要写自己的协议栈,要写的话就比较麻烦了,感觉协议量 ...

不用自己写啊,CanFestival就是人家帮你写好的了,只是你要用就必须移植到你自己的平台上,这个帖子就是教你怎么移植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用自己写啊,CanFestival就是人家帮你写好的了,只是你要用就必须移植到你自己的平台上,这个帖子就是 ...

恩,这个协议栈实现了部分DS301的功能,不知道楼主对它内部的时钟机制是怎么理解的,它那个图我对照着源码看一直不太理解。比如setTimer函数实时修改比较寄存器的值,这个跟源码比较起来感觉跟图上描述的有点区别呢。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理解的。

源码跟上图是一致的

网友G:
多谢楼主,请问一下,移植成功后,代码量有多大啊,有10K的代码量吗?

几十K那样子吧

网友H(2015-07-13):
刚接触CANopen,什么都还不会!来学习的,多谢楼主说得这么仔细!

网友I:
楼主辛苦,最近也在搞这个,能否把Stm32的工程共享一下

有弄出来么 询问一些问题 兄弟
我建议你照着移植说明搞一把,对个人能力提高有帮助,虽然麻烦点

网友J(2015-08-17):
楼主还关注这个吗,请问一下把这个开源移植到vc平台具体的操作过程有吗?十分需要,由于做这个时间尚短,具体的流程不是很熟悉。请楼主帮帮忙!!!

这个帖子里就有呀,帖子长,一层楼写不完,好像2楼还是3楼里有说明

网友K(2015-10-16):
mark,canFestival 移植笔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L:
我已经用简化的canopen协议,通过以太网物理层,来控制多个伺服电机,跑G代码调试OK;
但是我目前又想用完整的canopen协议来开发IO开关量模块,(之前的简化不能通用),
加个好友把,QQ 444363408,
后期做不出来,可能会出一定费用请你来帮忙,不知道意下如何?

你在武汉?不在深圳不考虑得哦

网友M:
LZ你好,文中步骤2这句话“将CanFestival-3-10\examples\TestMasterSlave目录下的TestSlave.c、TestSlave.h、TestMaster.h、TestMaster.c拷贝到canfestival\driver目录下” ,该路径下没有
TestSlave.c、TestMaster.c啊,只有Slave.c、Master.c

估计是源码的版本不一样吧!应该只是文件名不一样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恩,这个协议栈实现了部分DS301的功能,不知道楼主对它内部的时钟机制是怎么理解的,它那个图我对照着源 ...

其实是用一个定时器模拟多个浮动定时器

网友N:
希望这个帖子顶起来

网友O:
移植成功后,代码量有多大

这个没有特别留意,你去试试

网友P:
请问楼主 DS402伺服控制 如何在canFestival  中实现 ? 能不能实现呢

要是再能把自己的经历和心得贴出来,帮助到别人,那就更好
DS402伺服控制别人不一定用过,你应该先问别人有没有用过,大家玩的东西未必一样,你遇到的东西,把它玩起来,得出自己的方法和心得,这就是经验

网友Q(2015-11-27):
你好,我想请教下细节问题,方便加QQ不,790946254~

网友R:
最近在研究canopen,希望能得到帮助

网友R:
楼主能不能给点关于canopen源代码的资料,准备学canopen,但手里只有现场总线canopen的设计与应用这部书

没有canopen源代码的资料

网友M:
LZ有介绍canfestival协议栈的文档吗?找的都是介绍CANOPEN的,没有具体介绍canfestival的

我当初也找不到canfestival的相关说明文档,所以才自己摸索,并贴出移植方法呀

网友S(2015-12-28):
stm32_canfestival.c 文件中总共是有三个函数吗? canSend函数里会出现错误,是不是还要include一些头文件?

编译修改是基本功底,缺啥包含啥咯

网友S:
我是用stm32f4的hal固件库,请问能不能按照这个教程移植呢? 好像各种外设初始化程序都不一样

那你就修改一下初始化那里,其他地方不动

网友L:
引用 网友S:
我是用stm32f4的hal固件库,请问能不能按照这个教程移植呢? 好像各种外设初始化程序都不一样 ...

用好接收发送函数,挺简单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L:
用好接收发送函数,挺简单的

手头上有个stm32f10x裸机移植canopen从站的完整程序, 我想把它改成stm32f4xx的主站.最好是有标准库版本和hal库版本的. 本人小白, 用这个程序该怎么发命令出去呢? 请问可以帮忙么? qq3184854630

建议你找给你提供完整程序的那个人帮忙

网友S:
引用 网友L:
用好接收发送函数,挺简单的

手头上有个stm32f10x裸机移植canopen从站的完整程序, 我想把它改成stm32f4xx的主站.最好是有标准库版本和hal库版本的. 本人小白, 用这个程序该怎么发命令出去呢? 请问可以帮忙么? qq3184854630

网友T(2016-06-12):
楼主 ,您好,我最近在学习阶段,我想请教下,看到一个函数RegisterSetODentryCallBack(CO_Data* d, UNS16 wIndex, UNS8 bSubindex, ODCallback_t Callback) 实在有些不明白,您能不能指导下,该函数的作用是什么?那个回调目的是什么?

网友T:
引用 楼主:
这个函数是注册OD的回调函数的,就是别的节点一写这个OD,就会自动调用指定的回调函数,可以在回调函数里 ...

非常感谢楼主的解答。希望楼主再帮忙指点下。我对这个函数的内容实在没理解透,谢谢了。请帮忙看下这个函数的内容
UNS32 RegisterSetODentryCallBack(CO_Data* d, UNS16 wIndex, UNS8 bSubindex, ODCallback_t Callback)
{
UNS32 errorCode;
ODCallback_t *CallbackList;
const indextable *odentry;

  odentry = scanIndexOD (d, wIndex, &errorCode, &CallbackList);
  if(errorCode == OD_SUCCESSFUL  &&  CallbackList  &&  bSubindex < odentry->bSubCount)
    CallbackList[bSubindex] = Callback;    //CallbackList不是函数内部定义的么?如果跳出了这个函数,这句还有意义么?
  return errorCode;
}

网友U:
我按照楼主你的canopen移植了以后,测试心跳的时候完全没有规律,本来设定是让从机每隔100ms发送一次心跳报文,但是结果是并没有按照周期来发送,有时几秒钟,有时又是几毫秒,不知道怎么解决

想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U(2016-07-13):
#define MS_TO_TIMEVAL(ms) ((ms) * 1)//((ms) * 125)           //,我更改了这个值,心跳正常了,但是很奇怪,我在字典里面直接更改1017子索引的值为0x64,系统运行以后,可以正常进入100ms心跳,但是我用上位机对字典写SDO的时候,同样是0x64,却等待了一分钟,然后才进入心跳,更奇怪的是,心跳居然是以25ms,75ms交替发送的

我也没有读得很透,换了份工作,现在都不玩这个了,我也是修改宏的值来用的

网友V:
我的 心跳时间也不对

有个宏的值修改了就准确了

网友V:
楼主还在关注这个贴吗?

也不算关注吧,只是你们有回复我就收到提醒

网友W:
先顶一个再说的

网友X(2016-08-13):
这是个好东西啊

@make8419247 :现在想问问你是怎么理解timedispatch()的 ,看的我挺玄乎
@xiefengxiyu :你说
兄弟 还在弄can么 想问一些问题
兄弟 还在弄can么 询问一些问题

网友Y(2016-10-03):
LZ实现的是主站还是从站?

两个都实现了,主从的移植都是一样的,只是主从的调用函数在不同的文件罢了

网友Z(2016-11-19):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Z:
struct_CO_Data  这个结构体编译时出现问题
src\dcf.c(229): error:  #77-D: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src\sdo.c(397): error:  #136: struct "struct_s_transfer" has no field "data"
楼主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A(2017-02-16):
楼主,将程序移植到VC平台,用的C#编程,是否需要将涉及.C文件做成dll文件呢。界面已经做好,就是想移植CanFestival接收数据。能否帮忙简单介绍一下处理流程,感谢

网友AB:
这个可以参考呀

网友AC:
学习了学习了,不懂再来问大牛

网友AC:
大牛,我看了你的关于CANOPEN移植的帖子,正在试着自己移植;期待你整理的关于SDO PDO EDS文件装载等相关知识。谢谢啦

网友AD(2017-05-08):
楼主,CAN不是物理层的吗?  CANOPEN 移植到VC,QT上 难道是在 嵌入式系统(WINCE,LINUX)上使用吗?

网友AE:
你们移植canopen的时候,PDO的传输类型254 255遇到过问题吗?我的不按照EventTimer去触发

网友AF(2017-07-21):
楼主辛苦了,看看也研究一下!!

网友AG:
引用 网友AD:
楼主,CAN不是物理层的吗?  CANOPEN 移植到VC,QT上 难道是在 嵌入式系统(WINCE,LINUX)上使用吗? ...

CANopen像是tcpip,只是个协议栈

网友AH(2017-10-18):
多谢啦,好多东西都是靠这个帖子搞定的

网友AH:
心跳报文,改了宏定义之后,心跳报文正常100ms,一旦发送sdo之后变成20ms,80ms交替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H:
引用 网友U:
#define MS_TO_TIMEVAL(ms) ((ms) * 1)//((ms) * 125)           //,我更改了这个值,心跳正常了,但是很奇怪,我 ...

你搞定没,我这个也没弄好

网友AI(2017-12-02):
引用 网友AE:
你们移植canopen的时候,PDO的传输类型254 255遇到过问题吗?我的不按照EventTimer去触发 ...

遇到同样问题了,知道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AJ(2018-01-03):
参照楼主的移植方法,目前基本解决了心跳的问题(可以通过修改对象字典中参数0x1017的值设置producer心跳),心跳问题也困扰了我好几天。由于也没有深究,仅仅分享一下经验。心跳不准可以尝试以下内容:

1. 确定定时器调用时间,即确定 timerForCan(void) 函数多长时间调用一次。这个主要与硬件定时器的配置有关,楼主在1楼建议说的是:"另外还要开一个1毫秒的定时器,每1毫秒调用一下 timerForCan(void) 这个函数”。canFestival是用一个定时器A模拟多个浮动定时器B,我们在移植canFestival到不同平台上时,所实现的“每1毫秒调用一下 timerForCan(void)”的硬件定时器即定时器A。

2. 定时器A与定时器B的时间转换,主要与#define MS_TO_TIMEVAL(ms) 的宏定义有关。MS_TO_TIMEVAL(ms)的定义在canFestival协议栈的“timerscfg.h”文件中,含义为:定时器A的1ms转换成浮动定时器B的1ms所对应的时间值。如上述1中,硬件定时器时间间隔为1ms,则#define MS_TO_TIMEVAL(ms) ((ms) * 1);从协议栈MS_TO_TIMEVAL的注释“// The timer is incrementing every 8 us.”来看,协议栈中的原硬件定时器A的时间间隔为8us,所以协议栈中的宏定义为#define MS_TO_TIMEVAL(ms) ((ms) * 125)。

3.“timerscfg.h”文件中还要注意#define TIMEVAL_MAX这个宏定义值,这个值表示硬件定时器的最大值,16位定时器对应 #define TIMEVAL_MAX 0xFFFF;32位定时器则对应 #define TIMEVAL_MAX 0xFFFFFFFF。上述2.3两点内容具体可参考作者softwind在帖子中的说明。

4. 楼主在1楼中,定义了unsigned int TIMER_MAX_COUNT = 70000; //最大时间计数。 这个值在 timerForCan(void)函数中,作为变量TimeCNT计数的判断条件,当超过TIMER_MAX_COUNT的值,TimeCNT的计数值归零。由于我使用的是32位定时器,当我把硬件定时器A的时间间隔设为8us时,TIMER_MAX_COUNT = 70000在心跳值很大时不够用,从而导致心跳值不准确。因此可根据使用要求将TIMER_MAX_COUNT 定义值相应增大(如定时器A时间间隔为8us,设心跳时间为1s,此时TIMER_MAX_COUNT 最小需为125*1000)。

5. 函数TIMEVAL getElapsedTime(void) 的实现。getElapsedTime()在TimeDispatch()函数中被调用,用来获取自上次心跳以来经过的时间。将1楼中getElapsedTime()函数替换如下:TIMEVAL getElapsedTime(void) {
        int ret = 0;
        ret = TimeCNT >= last_time_set ?
                        TimeCNT - last_time_set : TimeCNT + TIMEVAL_MAX - last_time_set;
        last_time_set = TimeCNT;
        return ret;
},72楼所述“心跳报文,改了宏定义之后,心跳报文正常100ms,一旦发送sdo之后变成20ms,80ms交替的”应该是跟这个函数有关。

6. 参数0x1017所设置的心跳时间,是在协议栈中heartbeatInit()函数中,赋给ProducerHeartBeatTime这个变量的,然后再通过调用SetAlarm()函数,赋给浮动定时器B(当0x1017为0时,不发送心跳帧)。

7.若以上仍未能解决心跳不准的问题,建议静下心来找一找,再分享给大家。

目前我这边PDO,SDO通讯还没有完全调通,欢迎大家分享这方面的经验。

最后感谢楼主和softwind。

网友AJ:
引用 网友AJ:
参照楼主的移植方法,目前基本解决了心跳的问题(可以通过修改对象字典中参数0x1017的值设置producer心跳), ...

第3点链接发不了,搜这个吧:“菜鸟也想出把力 RT-Thread + STM32 + CanOpen(开源的CanFestival)”

网友AJ:
引用 网友AJ:
参照楼主的移植方法,目前基本解决了心跳的问题(可以通过修改对象字典中参数0x1017的值设置producer心跳), ...

再补充一点:

8. 通过SDO通讯写0x1017参数值,来动态修改心跳时间。还需要在0x1017参数被修改之后,将几个计时的变量设为初始值:包括(1)TimeCNT = 0; //时间计数;(2)NextTime = 0; //下一次触发时间计数;(3)last_time_set = TIMEVAL_MAX; //上一次的时间计数; (4)total_sleep_time = TIMEVAL_MAX,total_sleep_time 这个变量在协议栈文件“timer.c”中。这个设初始值的函数我目前是放在SetAlarm()函数中。

网友AK(2018-04-03):
你好 现在还在搞canopen协议嘛 想问几个问题

网友:
学子中进行移植,提示..\canfestival\driver\TestMaster.c(537): error:  #20: identifier "TestMaster_obj100C" is undefined
  CO_Data TestMaster_Data =
ANOPEN_NODE_DATA_INITIALIZER(TestMaster);
..\canfestival\driver\TestMaster.c(537): error:  #20: identifier "TestMaster_obj100D" is undefined
  CO_Data TestMaster_Data =
ANOPEN_NODE_DATA_INITIALIZER(TestMaster);
好像是赋值不对,不知道怎么解。

楼主(2018-05-09):
引用 网友AK:
你好 现在还在搞canopen协议嘛 想问几个问题

不搞好久了哦,你看一下那些回帖的,你们还在搞的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AL(2018-08-14):
调试了好久,心跳不准,254,255无法正常使用,确定是CanFestival的TimeDispatch()存在问题。

楼主(2018-11-12):
引用 网友AM:
谢谢分享,,,学习中,。。。

你们还这么多人用这个呀,个人感觉Canopen不太好用,SAE_J1939_21协议比Canopen协议好用多了,我现在都是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参照楼主的移植方法,目前基本解决了心跳的问题(可以通过修改对象字典中参数0x1017的值设置producer心跳), ...

楼主你好,移植到stm32,编译时..\CANOPEN\inc\states.h(67): error:  #20: identifier "CO_Data" is undefined
  typedef void (*initialisation_t)(CO_Data*);但是其实是可以跳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