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SDK 1.3.3 Building 不成功

楼主(2015-02-04):
我更新最新版的SDK 1.3.3
結果一直出現GCC錯誤
請問要怎麼解決呢????
arm-none-eabi-gcc  ./.metadata/.plugins/org.eclipse.cdt.make.core/specs.o  ./Device_IO.o ./camera_ptzcontrol.o ./cyfx_gcc_startup.o ./cyfxtx.o ./cyfxuvcdscr.o ./sensor.o ./uvc.o    -T"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EZ-USB FX3 SDK\1.3\/firmware/common/fx3.ld" -nostartfiles -Wl,-Map,cyfxuvc.map -Wl,-d -Wl,--no-wchar-size-warning -Wl,--gc-sections -Wl,--entry,CyU3PFirmwareEntry "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EZ-USB FX3 SDK\1.3\\firmware\u3p_firmware\lib\fx3_debug\cyfxapi.a" "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EZ-USB FX3 SDK\1.3\\firmware\u3p_firmware\lib\fx3_debug\cyu3threadx.a" "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EZ-USB FX3 SDK\1.3\\firmware\u3p_firmware\lib\fx3_debug\cyu3lpp.a"  "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EZ-USB FX3 SDK\1.3\ARM GCC\\arm-none-eabi\lib\libc.a" "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EZ-USB FX3 SDK\1.3\ARM GCC\\lib\gcc\arm-none-eabi\4.5.2\libgcc.a" -mcpu=arm926ej-s -mthumb-interwork -g3 -gdwarf-2 -o"cyfxuvc.elf"

arm-none-eabi-gcc: fatal error: selected multilib '.' not installed
compilation terminated.
cs-make: *** [cyfxuvc.elf] Error 1

网友A(2015-03-09):
你的GCC有没有更新为最新的?
如果是SDK1.3.3的安装包的话,GCC应该是4.8.1的: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EZ-USB FX3 SDK\1.3\ARM GCC\lib\gcc\arm-none-eabi\4.8.1

你可以check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然后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 --ARM Sourcery Windows GCC C compilor or Linker 去设置,连接到你的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