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insight 和keil 代码对齐不一样,求解决?

楼主(2015-02-04):
用sourceinsight编写代码,将注释和代码的对齐都整理了,但是在keil下,还是没有对齐。
百度的几个方法都试过,没用。

网友A:
设置TAB大小就可以了

或将TAB转换成空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TAB大小就可以了

或将TAB转换成空格就可以了

多谢指教,我试试

网友B:
实在不行我帮你  回我贴

网友C:
有个叫代码格式化的软件,写完程序直接格一下

网友D:
换成空格就一样了呗
我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空格就一样了呗
我也是这种情况

恩,解决了。设置source insight 的tab ,和keil的tab分别用space代替就可了。

Source insight中将输入的TAB符转换为空格:
1. Options->Document Options 将 Expand Tabs 打勾
2. TAB符宽度设置, 在TAB width中填入期望数值,一般为4个空格,即填4

keil中将输入的TAB转为空格
edit->configuration 下方有Tab size,默认4
c/c++ file  下 勾选 insert spaces  for  tab

网友E(2015-08-04):
引用 楼主:
恩,解决了。设置source insight 的tab ,和keil的tab分别用space代替就可了。

Source insight中将输入 ...

要退格就坑爹了,按一下TAB键再退格回来要按4次退格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