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5-02-04):
最近再看一个CODEC的例程,里面有一段代码
for(;;)
        {
                /* 左通路数据 */
                while (!MCBSP_rrdy(hMcbsp));
                audio_data = MCBSP_read(hMcbsp);

                MCBSP_write(hMcbsp,audio_data);

        }
在音频出入口没接的情况下为什么 audio_data还能读到数据呢,按理不该是没有数据接收,SPCR寄存机中的RRDY位该一直为0,while语句不是应该一直循环检测吗,请教高手!

网友A:
你好  AIC23芯片在没有模拟量送入的话    AD采集几乎为0
加上放大    也是很小    是有一定范围的
将判定为没有输入
你可以看看AIC23手册

楼主:
对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那请教一下为什么没有模拟量输入的情况下,还是能采集到数据啊?

网友B:
楼主认真读读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