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 SecureCRT 无法执行ll 指令

楼主(2015-02-04):
请教大家一下,是否有人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Ubuntu 12.04 虚拟机的终端可以执行 ll 命令;但是,通过 SecureCRT链接此虚拟机 ,却无法执行ll 命令

  在SecureCRT 中执行:

   user@ubuntu:~$ ll
   ll: command not found

   谢谢!

网友A:
ll 是ls -al的别名吧, 估计你的.bashrc里面没有定义这个别名。直接用ls也一样,或者添加别名。

网友B:
在root用户下试试

网友C(2015-04-16):
命令不存在~
下面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