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助一12V铅酸充电知识求解

楼主(2015-02-04):
现有~220转15V-1A的ACDC适配器,与12V7AH的铅酸电池。
想把这15V输入拿来给铅酸电池充电,请问有什么推荐的充电芯片可以用,可以找哪些资料了解下。
我看人家板子用的是很小的贴片芯片330B 但是又查不到资料。

楼主:
谢谢版主,但有没有高大上一点的方法呢,比如先恒流再恒压之类的那种IC控制的,带欠压保护和过压保护。我看人家板子上就一个很小6pin的贴片IC加点电阻电容就搞定了,应该是这种方法吧,我只查到了锂电池充5V有这种芯片,12V的铅酸电池不知道有对应的控制芯片资料不?
希望各位大侠再给点意见呢

网友A:
见过最多的是用LM358恒流限压控制的,充电初始是恒流,低于恒流值快充满的时候,恒流电路不再起作用,是恒压,双运放,一个管电流,一个管电压,更高端的就没见过了

网友B:
版主讲解的不错,我来上实际的电路图;P。

网友C:
铅酸与锂的材料不同、充电模式肯定不一样!…

网友D:
用如韵电子的CN3717,专门为铅酸电池开发的充电管理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