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对调速电机 进行调速,电位器易受到干扰?求....

楼主(2015-02-04):
双向可控硅对调速电机 进行调速,电位器易受到干扰,电机速度不收电位器控制,一给电就转个不停,怎么解决干扰问题????求指点!!!!!!

楼主:
求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所述现像,不像是电位器受到干扰造成的。
猜测是电机根本没有受到控制,可能是接线错误,可能是晶闸管损坏……

网友B:
”电位器易受到干扰“说法不对。是你的电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述现像,不像是电位器受到干扰造成的。
猜测是电机根本没有受到控制,可能是接线错误,可能是晶闸管 ...

电路没有问题 ,电位器与板子的连接线换个位置 就正常,就是 离开电磁场区域 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dv/dt不够大,必須T1T2并联容阻吸收回路,查dv/dt防治。

新手菜鸟 不太懂啊 ,能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易受到干扰“说法不对。是你的电路不对。

电路没有问题 ,电位器与板子的连接线换个位置 就正常,就是 离开电磁场区域 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dv/dt不够大,必須T1T2并联容阻吸收回路,查dv/dt防治。

先手菜鸟不太懂啊,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D:
电位器里流动的是直流分量信号!…如果是、这干扰也太嗨了!
    判断:将电位器动臂与GND短接、电机还“转”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里流动的是直流分量信号!…如果是、这干扰也太嗨了!
    判断:将电位器动臂与GND短接、电机还“转 ...

还没试过,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没试过,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电位器电阻为0 时 电机 好像不转

网友D:
作技术的、却说“好象”…我心里发慌呀!…
   那应该是PCB设计问题!…抽头进入运放的线路过“长”!…
  上屏蔽线吧!…电位器与接线端有距离、也应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技术的、却说“好象”…我心里发慌呀!…
   那应该是PCB设计问题!…抽头进入运放的线路过“长”!…
   ...

你是说在电位器与板子的连接线上 包上屏蔽线 就行了?

网友E:
因良好接地

网友F:
不是干扰电位器,是干扰电位器输出的电压信号才对。这个一般是屏蔽没有做好。不清楚具体电路和工况,也不好给建议。

网友G:
可能是可控硅的DV/DT不够,你有加RC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