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 CAN bootloader下载

楼主(2015-02-04):
想使用STM32F105芯片自带的 bootloader,通过CAN模块下载,实现程序的数据更新,看资料说STM32F105芯片支持CAN  bootloader下载,有木有对应的上位机,我用什么设备连接电脑和芯片呢,是USB转CAN适配器吗?求教,谢谢!

网友A:
早些时候在21家看到过这个,一直没搞成,我把保存的链接发你。
https://bbs.21ic.com/icview-676128-1-1.html

网友A:
103和105有些差别,你最好查下手册,然后看看代码做个参考。
STM32F105的USB和CAN是可以的同时使用的。STM32F103系列由于共用了一块存储区,所以才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些时候在21家看到过这个,一直没搞成,我把保存的链接发你。
https://bbs.21ic.com/icview-676128-1-1.htm ...

谢谢,不过他做的是CAN IAP,自己另写的bootloader代码,我想直接调用ST 的bootloader,不用IAP方式

楼主:
各位大神求帮助啊!

网友B:
如果需要自带的,需要调整Boot脚才能系统存储器启动,建议你先参考串口bootloader文档

网友C:
基于CAN总线的Bootloader,功能如下:
1、自动检测连接到CAN总线上的节点,并自动为每个节点分配一个唯一的地址;
2、自动检测节点是否在线,若离线则从列表中删除;
3、可以升级更新指定节点的程序,同时可以发送命令控制程序的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自带的,需要调整Boot脚才能系统存储器启动,建议你先参考串口bootloader文档 ...

这个我知道,我现在想用CAN的bootloader,不知道该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于CAN总线的Bootloader,功能如下:
1、自动检测连接到CAN总线上的节点,并自动为每个节点分配一个唯一的 ...

你说的是ST自带的CAN bootloader吗,还是自己二次开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ST自带的CAN bootloader吗,还是自己二次开发的?

二次开发呢

网友D(2016-03-09):
不行 必须自己二次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