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模型的几个特例

楼主(2015-02-04):
教材上关于三极管模型部分,说的太少太简单了,只要遇到稍微"反常"一点的情况,马上就不知如何是好了。

特例1:
已知某三极管电流放大系数af=0.99,ar=0.5,如果三极管发射级e开路,集电结反偏,则Vbe=几伏特?

特例2.
管子同上,如果基级b开路,则Vb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Ie=0,Vbe=0v
2:Ib=0,Vbe=0v

都不可能是0的,比如当基级悬空时,Vbe=4.6*26mV=120mV

对于电压调节器,很多书上说因为Pc=(Vin-Vout)IL,于是输入/出压差最大时,效率最低!
这也是不符合常理的。

总之,这也理想,那也理想,根据如此众多理想前提,退出一堆不切合实际的结论,难免碰到就晕!

楼主(2015-04-28):
特例3.
电路图:基极通过R到地,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VCC。
请问此时的Ic=?
另,当R=?时,Ic等于基极开路和对地短路时的集电极的电流一半?

网友B:
1和2例不能算三极管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不可能是0的,比如当基级悬空时,Vbe=4.6*26mV=120mV

对于电压调节器,很多书上说因为Pc=(Vin-Vout)I ...

问题是,你不能去测量,一旦测量,就相当于发射极不悬空了。。
================================================
哦,不对。。明天测下去~~

楼主(2015-07-21):
特例4:
三极管电压跟随器,发射机接电阻RE,集电极接电源VDD,基极输入。
RE上电压可以exactly等于VDD???如果不可以,Why?如果可以,IB=?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特例4:
三极管电压跟随器,发射机接电阻RE,集电极接电源VDD,基极输入。
RE上电压可以exactly等于VDD?? ...

如果IB足够大,RE上电压可以等于VDD,甚至超过VDD
IB + IC = IE;
IB (1 + β) = IE = VDD/RE; // 不过这里β很有可能小于1,而不是通常线性状态下的β。
所以:
IB = VDD/[(1+β)*RE]

楼主:
对于一般硅管,理论预测IB≌3VDD/RE

网友B:
静态时,Ve<Vcc。
输入信号Vi在电阻Re产生的电压Vi-Vbe。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一般硅管,理论预测IB≌3VDD/RE

如果 IB ≌ 3VDD/RE=3*IE,IC只能为负,对于NPN,IC流出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 IB ≌ 3VDD/RE=3*IE,IC只能为负,对于NPN,IC流出三极管?

过驱动态(overdriven)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绝对的高!佩服!对你的佩服如涛涛江水。。。

按此逻辑,你要是看到人说运放输入端虚短!!!你会左边话一个图,在同向和反向端标个V和V,右边四个打字~~替代定理~~定理右边画个运放,此时同向和反向端已经用一根连接起来了。。。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绝对的高!佩服!对你的佩服如涛涛江水。。。

按此逻辑,你要是看到人说运放输入端虚短!!!你 ...

这一点都不高,最基本的《电路》理论!

按你的题意,那个Re(甚至是VCC)毫无用处。

其实,就是两个正偏的“二极管”(PN结)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绝对的高!佩服!对你的佩服如涛涛江水。。。

按此逻辑,你要是看到人说运放输入端虚短!!!你 ...

补充一点:

按此逻辑,你要是看到人说运放输入端虚短!!!你会左边话一个图,在同向和反向端标个V和V,右边四个打字~~替代定理~~定理右边画个运放,此时同向和反向端已经用一根连接起来了。。。哈哈哈。。。

这说明你对运放也是一知半解,这里所谓的虚短是个“无穷小”(对应于开环增益无穷大)而非“等于零”。认为是“等于零”的,起码是《高等数学》没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点:

0是可以作为无穷小的唯一常数!

你[高等数学]差把火!

网友E:
引用 楼主:
0是可以作为无穷小的唯一常数!

你[高等数学]差把火!

看样子,你确实该补一下《高等数学》了。另外,顺便再把《电路》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你确实该补一下《高等数学》了。另外,顺便再把《电路》补一下!
...

咱们倆可能有一个。
翻开你电脑里收藏的佛朗格的[基于运算XXXXX],1.4节。
Vid=Vo/A
lim[A→∞]Vid=0

上面数学表达式翻译成汉语就是:如果A是无穷大,那么对于任意有限输出电压Vo,输入电压Vid都将是0!

这么肤浅的东东都要抬杠,受不了。

网友F:
“无穷大”、“无穷小”都不是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咱们倆可能有一个。
翻开你电脑里收藏的佛朗格的[基于运算XXXXX],1.4节。
Vid=Vo/A

不愿意复习《高等数学》,那就教你一回(学费就免了):

无穷小(相对于非零常数,这里就用1表)表示为

    o(1)

o(1)的极限是零,也就是

    lim(o(1)) = 0

显然 o(1) 不是(或不等于)0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通常说0/0这个是不定式,其实对于零而言是不定,但是它的分子和分母都是无穷小而非零。

其它的关于运放虚短之类的,就是这个无穷小的最好应用,自己去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愿意复习《高等数学》,那就教你一回(学费就免了):

无穷小(相对于非零常数,这里就用1表)表示为

酱油可以跟***学了,去发表**,或在学术会议上,向世界疾呼,***说现有教材上的小信号是错的,HWM说现有教材上的虚短模型是错的(据我所知,书上都说Vid=0,HWM说不能等于0,应该是无穷小)。

附录:邻居论坛还有个老师,说三极管开启电压是0.7V是错的,应该是70mV甚至更小!!!

这,就是中国大学老师真实写照。
据说还是复旦大学的,SIGN,撤!

网友E:
《数学》和《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1013400-1-1.html

不识字的是文盲,其它的类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例3不见答案,又和双博话家常。

提示:CB结反偏,BE结轻微正偏,可用近似,Ic=Icer=?¥¥¥¥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无穷大”、“无穷小”都不是数。

我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但看了介绍数学上的三次危机的**后,开始有点迷糊了。现代数学康托尔集合论认为“无穷”就是个实体。还不太懂。希望有高人指点迷津。黎曼球对直线上的无穷大映射就是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