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120]使用SPI模拟I2S

楼主(2015-02-04):
                         NUC120 SPI 模拟I2S sample code 说明
该应用程序简介:使用NUC120VE3DN Tiny Board Audio芯片NAU8822模块相连。
(也可以使用M051不带I2S的芯片连接NAU8822来测试)
NUC120 DN板子,DN系列的芯片SPI带FIFO,支持从机3线模式。
大概Sample Code的做法:
1,SPI为3线从机模式,Audio做主,提供BCLK和LRCLK。MCLK由MCU提供。
2,SPI配置成上升沿发送,下降沿接收。Audio,配置成PCMA模式,16Bit,8K采样率
3,使用GPIO PB14与Audio LRCLK相连。使用PB14外部中断,上升沿触发。该IO每次发生上升时,表示有新的FS时钟,此时需往SPI Buffer里面写数据。
4,定义了一个8K,16Bit的PCM数据,把相应的BIN文件包含到源代码里面来。

模块如图所示:

NUC120 Tiny Board与NAU8822的连接管脚

对应与MCU这边的接线为:                   8822模块这边:
管脚6  PB12  CLKO                             MCLK
管脚4  PB14  INT0                             I2SLRCLK
管脚44  PC1  SPICLK0                          I2SBCLK
管脚43  PC2  MISO00                          I2SDI
管脚42  PC3  MOSI00                          I2SDO

管脚 33  PB1 TXD0
管脚 32  PB0 RXD0

软件介绍:
开发BSP版本:NUC100_120BSP_v3.00.001
SPI_I2S.c 与Audio通讯的相关函数。
SPI_I2S.h  相关函数头文件
pcm_image.s     这里把音频文件包含进来

楼主:
附件是相应的Sample code.

网友:
这个没用过呢,楼主在哪儿找的

网友A(2015-04-10):
8K采样率??
有意义吗

网友:
好新鲜,两种不同的东西,竟然还可以这样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附件是相应的Sample code.

楼主这是要做语音控制吗
以前用VHDL写过I2S的程序
感觉挺好的

网友C:
定义了一个8K,16Bit的PCM数据,把相应的BIN文件包含到源代码里面来
看来功能很强大啊,数据都可以定的这么大。

网友D:
请教一下这片板可以做调音工具吗? 110P的调音。
联系电话 13802580141

网友E(2015-06-01):
为啥下载不成了?

网友B:
spi还能模拟I2S,头一回看到
看一下

网友:
第一次听说SPI可以模拟IIC,两个协议都不同,下载看看楼主的高级方法。

网友F:
我还用stm8s003的io模拟i2s,采样率22khz没问题。

网友G:
这个跟你采用什么时钟源也是有关系的。

网友H:
楼主实现了吗?

网友:
这两个接口还可以通用吗?简直太搞笑了,不过看看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