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4.74编译生成的 Program Size: Code=5430 RO-data=478 RW-data=24 ZI-data=1024

楼主(2015-02-04):
int main(void)
{
  uint8_t data;
  SystemClock_Config();
  //UART_Initialization(&UartHandle);
  //printf("WaveShare!! \r\n");
  while(1)
  {}
}
编译生成的代码是 Code=5430
Program Size: Code=5430 RO-data=478 RW-data=24 ZI-data=1024
int main(void)
{
  uint8_t data;
  SystemClock_Config();
  UART_Initialization(&UartHandle);
  //printf("WaveShare!! \r\n");
  while(1)
  {}
}
编程生成的代码是Code=33774
Program Size: Code=33774 RO-data=478 RW-data=32 ZI-data=1088
而函数void UART_Initialization(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是空的 代码全部被我注销

keil编译版本是keil4.74,keil4的最高版本
搞不明白代码没加什么东西 怎么Code差了这么多

网友A:
你用的是没有优化的选项吧,编译器把所牵涉的库里面的函数,不管有用没用都会给你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没有优化的选项吧,编译器把所牵涉的库里面的函数,不管有用没用都会给你加进去 ...

我设置为最高优化还是有Code=18476
Program Size: Code=18476 RO-data=476 RW-data=32 ZI-data=1088

网友B:
因为你用到st的库了!库函数没有使用也要占代码,你把cross module勾上吧。另外,看看map文件就知道哪些代码占了空间。

网友C: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C:
每个函数一个elf段,不然只要你用到c文件的任何一个函数,这个c文件所有的函数都会出现在最终的elf文件里面。

网友A:
这个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 以前看到过,但不知道用途是干啥的,这回受指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函数一个elf段,不然只要你用到c文件的任何一个函数,这个c文件所有的函数都会出现在最终的elf文件里面 ...

你的意思是说这函数的elf段有这么大,
这函数只有一个结构体指针作为形参,没有其他了,也会占这么大的空间。

楼主:
我知道你意思了
在Options里的C/C++里的选项了有一个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选项 得勾选  才能过把C文件里的其他函数滤掉

楼主:
谢谢你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