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NTC限流电阻好贵啊,请教大家能省吗?

楼主(2015-02-04):
个电路负载平常有6A左右,因此加了2个15000uF的大电容,电源上电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会有很大电流给充电(具体多少我用20m欧的采样电阻通过示波器看,没看明白,因为上电瞬间或插头松动瞬间干扰非常严重),一般常规需要加个功率NTC电阻来限流,但这个适合的NTC好贵啊,批量国产16元进口25元,因此请大家一起讨论下,有没有必要加这个NTC,不加能计算出最大瞬间电流吗,会损坏桥堆(耐瞬间400A)、电容吗??谢谢。 我平时自己试验一直都没加好像也没坏过。

网友A:
瞬间最大电流随着不同的开通时刻不同;

不能省,现在经过整流桥的电流,满足整流桥I^2T的要求;

网友B:
如果没有NTC,又没有其它限流措施的话,浪涌电流仅能通过器件ESR来抑制,但是ESR一般来说都是非常小的,所以必须要有一定的限流措施,如果你不想用NTC,也可以用一个大功率小阻值电阻串联进去,正常工作之后短路这个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NTC,又没有其它限流措施的话,浪涌电流仅能通过器件ESR来抑制,但是ESR一般来说都是非常小的,所 ...

功率电阻+继电器会比较占空间,能不能把NCT串到变压器的初级来限制,有没有这样做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NTC,又没有其它限流措施的话,浪涌电流仅能通过器件ESR来抑制,但是ESR一般来说都是非常小的,所 ...

NTC贵,能不能在电路板上串个绕线 电感来限制

网友C:
6A 你电容放太大了吧
放2个3300uf的够了
另外 负载做缓起

网友D:
NTC贵,能不能在电路板上串个绕线 电感来限制
   心理作用!…你这个电感远小于变压器的电感!…
   不知道这个6A的负载是什么?…即是否容忍一定数量的玟波?…可减小容量、加大变压器输出功率。
   不加NTC、那只能加大整流桥输出电流指标了!成本核算没?…

网友E:
其实可以用电阻+mosfet来替代电阻+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可以用电阻+mosfet来替代电阻+继电器

正解。变压器再出来个绕组驱动MOS或可控硅即可。

网友G:
MOS管+RC也可以起到缓启动目的

网友H:
为啥不能使用限流电感?黄白环的那种,不容易磁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6A 你电容放太大了吧
放2个3300uf的够了
另外 负载做缓起

我现在用2个15000uf 、35V+一个4700UF/50v的纹波都有1.4V多(频率100HZ),纯功率电阻在老化 6A的电流。这个是哪里有问题?变压器问题吗

网友C:
你干嘛不用开关电源
你总共多大功率啊 变压器那么大 效率又不高
不晓得你后端负载是什么?电路对纹波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