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轨到轨的运放失调电压怎么会这么大,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5-02-04):
这个轨到轨的运放失调电压怎么会这么大,哪里有问题?请高手指导指导,谢谢。实际电路上用LMV324的居然有60MV左右,有个用LM358的小点有6MV。

网友A:
这是仿真。仿真中器件的失调是可以修改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仿真。仿真中器件的失调是可以修改设置的。

实际电路也是这个问题,而且更大,所以才觉得哪里有问题了,来请教大家

网友B:
1.单电源供电系统,本身输出接近零时就会有比较大的误差,运放改双电源供电就OK了,比如正负2.5V供电
2.后级用的电阻太大了,建议改用几K~几百K的电阻。

网友B:
还有运放的失调电压跟是不是轨对轨没有关系,这里是输出电平与电源轨的问题,高精度运放一般可以做到几个mV,普通运放都是几十mV的差距

网友C:
看了下MC中的LMV324_NS的模型,5.6mV~~ 嗯,现在是TI了~~

又看了LMV324的DS,典型值1.7mV,最大7mV.。。

楼主是不是买的仿冒产品??国内半导体厂商做运放的可不少了···

网友D:
选精密运放,失调电压uv级的

网友E:
电源的问题,换成正负电源供电。轨到轨的意思是可以很接近电源电压,很难达到完全相等,相差个几十毫伏是正常的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单电源供电系统,本身输出接近零时就会有比较大的误差,运放改双电源供电就OK了,比如正负2.5V供电
2.后 ...

感谢你的建议,是需要加一个2.5V的虚拟地对吗? 后面电阻调整后也一样失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的问题,换成正负电源供电。轨到轨的意思是可以很接近电源电压,很难达到完全相等,相差个几十毫伏是正 ...

单电源系统可以实现吗,双电源电路上有些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建议,是需要加一个2.5V的虚拟地对吗? 后面电阻调整后也一样失调电压 ...

如果设计上需要输出很接近零电平,还是给运放双电源供电的好,当然加入直流偏置抬升参考点也可以,就是后面计算需要扣除直流偏置。
产生负压很简单啊,用个电荷泵,3个电容即可,当然还可以在输出加个LC滤波,纹波干扰会更小,比如SGM3204:

网友F:
第二级运放的正负端输入电阻分别是200K 和 约100K,不平衡,输入偏置电流在上面形成压降。

第二级输出偏差那么大跟这个不平衡有关系吧?

@maychang

网友G(2015-03-09):
试下如韵电子的CN958,内部集成有一个运放和一个电压基准,外围元器件少,使用简单可靠.
附技术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