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浮点数运算,MPU

楼主:
求大家有时间的话帮帮帮忙,这个问题困扰我几天了,本来定义了浮点数指针了,好像51不能处理浮点运算一样,也是跟上面的一样收到的都是重复的一帧,应该是数组首个字节!  我现在换整型数指针buff了,加了上图那句还是一样的情况!51到底怎么了?

网友A(点评):
你的buff是什么数据类型啊?要是8bit的,就不应该是0x2244了。

网友B(2015-02-05):
“好像51不能处理浮点运算一样”
不要乱下结论,

先把问题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51不能处理浮点运算一样”
不要乱下结论,

就是串口助手有时候收到我要的全部帧数据,有时候程序都没怎么改,但是只有一帧上来,应该是头帧,但后面的没有了!
我用的是i2c通信读取数据,没有写超时读取处理函数,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C:
貌似是通讯问题,和51能不能处理浮点数没关系

楼主:
哪位可以写个简单明了i2c超时处理程序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