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stm32f103 usart 用dma发送 9位数据模式,如何发送第9位

楼主(2015-02-04):
如题 。

网友A:
是的, USART 的 DR 是9位长度的, 可以发送9位数据。
采用 DMA 的时候, 由于 DMA 不支持9位数据,如果采用8位,那么会高位自动填0
如果高位不保证是0,那么就让 DMA 使用 16 位数据传输吧

楼主:
@airwill 我试过采用16位传输,结果 就发送了二个字节的数据 第9位被放到了第二个字节的第一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