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通过USB down u-boot和kernel

楼主(2015-02-04):
你好,我手上有一个IMX6。今天刚刚设置了LTIB,并且编译了默认的u-boot和kernel 。。
但是不知道如何将这两者down到IMX6上,手上有开发板一块、USB一根、SD卡一个。

请大神能提供一些文档参考~~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手上板子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A:
你需要到飞思卡尔官网下载一个mfgtool,将你编译好的images下载到你的开发板上面。

网友A:
具体怎么操作,我们官网和本论坛中都有相关的文档,这里你先告诉我你板子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操作,我们官网和本论坛中都有相关的文档,这里你先告诉我你板子的型号。 ...

你好,
我用的是imx6q5eym10ac,这款芯片。。。
请问下,能给一个mfgtool的下载链接和相关文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操作,我们官网和本论坛中都有相关的文档,这里你先告诉我你板子的型号。 ...

你好,我用mfg下了系统了,调了一下午总归是弄好了。。

但是,是不是还有一种方式可以down系统??好像直接用命令来下就可以了??是吗?

方便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吗?(我不知道这个方法叫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mfg下了系统了,调了一下午总归是弄好了。。

但是,是不是还有一种方式可以down系统??好像 ...

楼主你好,除了使用mfgtool,你可以通过dd命令往Flash中写images。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L3.0.35_4.1.0_RC3  的BSP

请问下,用dd下载的话,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我找到的都是Android的,而且不是很详细。而我想弄Linux的。。请问能给个资料链接或者直接发我邮箱:345747374@qq.com。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还有,用dd命令往Flash中写boot等,那boot还是用LTIB生成boot.bin uImage和rootfs.tar.bz2这三个文件吗???

还是说需要用其他工具另外生成其他的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用dd命令往Flash中写boot等,那boot还是用LTIB生成boot.bin uImage和rootfs.tar.bz2这三个文件吗? ...

楼主你好,这里使用dd命令下载和使用mfgtool下载使用的images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原理是一样的,所以不需要另外生成文件。

网友B:
使用mfgtool下载工具,并设置好相应的拨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