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内核中mxc_iomux_set_gpr_register(1, 21, 1, 1);的涵义是什么?

楼主(2015-02-04):
在看内核中PHY相关驱动发现这段代码
/* Set GPIO_16 input for IEEE-1588 ts_clk and RMII reference clock
         * For MX6 GPR1 bit21 meaning:
         * Bit21:       0 - GPIO_16 pad output
         *              1 - GPIO_16 pad input
         */
         mxc_iomux_set_gpr_register(1, 21, 1, 1);

其意思就是设置GPIO_16pad为RMII的refclk,但是还要设置GPR1寄存器的第21位为1。
为0则GPIO_16为输出,
为1则GPIO_16为输入。

但是手册里IOMUXC_IOMUXC_GPR1 的第21位是这个说的
MIPI_IPU2_SEL

MIPI sensor to the IPU2 mux control (choose between gasket and IOMUX).
0 Select gasket
1 Select IOMUX

这跟GPIO_16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i.mx6哪个系列的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