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可不可以用串口给STM32F207下载程序

楼主(2015-02-04):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STM32f207的JTAG下载口要使用20个口,很多接口都连接到地。感觉这样太占板子的面积了,想知道可不可以用串口给STM32F207下载程序?

网友A:
stm32可以选择swd模式下载程序,或者串口,这两种方式都需要2根线

网友B:
可以使用 USART, CAN, USB 等接口 ISP, 不过本人推荐使用 SWD 方式,其实这些都是两信号线+一地线的方式。

网友C:
开发板的JTAG口也不是20个脚都接到MCU的,就算用JTAG模式也只有TMS TCK TDI TDO是必须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可以选择swd模式下载程序,或者串口,这两种方式都需要2根线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有两个问题
1,怎么实现SWD模式下载,有没有硬件电路参考下?
2,我现在是用JTAG下载的,如果用SWD模式下载需要重新买下载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发板的JTAG口也不是20个脚都接到MCU的,就算用JTAG模式也只有TMS TCK TDI TDO是必须接的 ...

其他的引脚不连接对程序下载有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新买的开发板都使用20针引脚的JTAG?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他的引脚不连接对程序下载有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新买的开发板都使用20针引脚的JTAG? ...

那是因为ARM曾经给出过这么一个JTAG口标准。。。。。。。

网友C:
遵循这个标准的所有工具所有目标板都可以互连

网友D:
在调试时,可以使用SWD下载程序并调试,在生产线,使用的方法就很多了。其它未连接的JTAG端口可以不考虑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 USART, CAN, USB 等接口 ISP, 不过本人推荐使用 SWD 方式,其实这些都是两信号线+一地线的方式。 ...

你好,请问用CAN进行更新程序,我需要什么设备使电脑和板子芯片连接?

网友F:
串口很方便,如果不要做调试的话。

网友G:
可以,不过你用bootloader实现IAP功能。

网友H:
串口,或者JTAG/SWD接口。
也可以IAP,主机弄bootloader,任意一种通信方式都可以。。。。

网友B:
官方给出了 bootload 的 CAN 协议,但好象没有给出支持 ISP,你得找一下,当然你还得一个连接 PC 的 CAN 适配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有两个问题
1,怎么实现SWD模式下载,有没有硬件电路参考下?
2,我现在是用JTAG下载 ...

山寨的JLINK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