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固件更新中途断开导致nulink不识别了,怎么处理

楼主(2015-02-04):
nulink连接keil提示需要更新固件,中途以为故障把nulink断开的,然后悲剧的不能识别nulink了,而且nulinkpro的灯也不亮了,求助有什么办法解决,或者怎么刷nulink的固件程序啊。

网友A:
可不可以找另一个nulink吧固件直接烧进去啊

网友B:
可以用另一个nulink等烧录器,烧录这个
1、打开坏的这个,上面有5个插孔,方的那个是VDD,
2、用ICP等软件,选择nuc100,
3、原始固件在C:\Program Files\Nuvoton Tools\ICPTool\Nu_Link,ICE_ISP燒到LDROM
NUC1xx_ICE_M0燒到APROM
4、A烧录B,成功

网友C:
卸载nulink的usb驱动程序并重装,重启电脑,然后再识别芯片,你会发现又在提示固件更新,一般情况这次就可以更新成功了。
我昨天按这样连续更新了2块板子的nulink me 不知道能通用到nulink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另一个nulink等烧录器,烧录这个
1、打开坏的这个,上面有5个插孔,方的那个是VDD,
2、用ICP等软件 ...

谢谢,已经烧录成功了,幸亏买了两个NU-LINK

网友D:
要不然就废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另一个nulink等烧录器,烧录这个
1、打开坏的这个,上面有5个插孔,方的那个是VDD,
2、用ICP等软件 ...

步骤很细致啊,收藏了

网友E(2015-08-14):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另一个nulink等烧录器,烧录这个
1、打开坏的这个,上面有5个插孔,方的那个是VDD,
2、用ICP等软件 ...

见以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烧录成功了,幸亏买了两个NU-LINK

我将一个nulink连接到固件更新坏的nulink上,以上5个引脚都对应连上,ICP显示已连接到nulink,ID:xxxxxx
没显示连接到nuc100
这5个引脚是VCC ICE_DAT ICE_CLK ICE_RST GND吗
我用的Nutiny-EVB-NUC505(带的nulink固件更新失败),另外是从其他评估套件里拆下的nulink-me小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将一个nulink连接到固件更新坏的nulink上,以上5个引脚都对应连上,ICP显示已连接到nulink,ID:xxxxxx
...

要連接Nutiny-EVB-NUC505右邊NuLink-Me的上方單排的JP2才能燒錄NuLink
雙排的JP1不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要連接Nutiny-EVB-NUC505右邊NuLink-Me的上方單排的JP2才能燒錄NuLink
雙排的JP1不對 ...

谢谢,已烧写NUC120的nulinkme固件成功

是把好的nulinkme的双排(JP1)的其中一排,当然是找到ICE_DAT ICE_CLK ICE_RST对应的那排
连接到坏的nulinkme的上方单排的(JP2)上,注意方形焊盘是VCC,用的ICP,芯片选择NUC120系列,
烧写ICP-TOOL下的NU-LINK下的ICE_ISP.bin到LDROM, 烧写NUC1xx_ICE_M0.bin到APROM。

网友:
用一个好的把固件烧录进去。

网友:
没事不要乱升级啊,能用就行了。

网友G:
很好奇,我也喜欢更新各种固件,不管有没有用。

网友H(2017-04-08):
有空去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I(2021-02-02):
学习了 刚好也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