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555,用multisim 可以实现,但面包板插就不行?

楼主(2015-02-04):
菜鸟求助555定时器电路定时问题,用multisim 可以实现,但面包板插就不行?而且,仿真中的定时时间大约5秒吧, 和按照555的1.1倍RC算出的数差的太远(R=3.5K,C=100U,得数大约在0.35秒吧),第一次做面包板,费了好几天的功夫,怎么也不行,特来向高手求助,谢谢!

网友A:
这个电路很简单。面包板,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接触不良。用万用表好好的查查。
另外,这个电路的 C 太大, R 也很大,这样 C 的漏电流不能忽略了

楼主:
谢谢回复,也有可能是面包板接触不好,毕竟弱电不是强电,第一次接时其实3输出也是正常的,以后再实验就不行了,我在试试吧,谢谢回复!

楼主:
昨天我又在面包板上实验了一下这个图,结果也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接通开关后,3脚输出,但一直没有再转换成低电平,奇怪,为什么呢,这个图有仿真实验挺好的,怎么面包板就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