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访问未被初始化的指针,将造成程序崩溃??

楼主(2015-02-04):
kHz, C++, hz, rim, TI
最近用飞思卡尔KL16单片机做了个项目,在跑了几天之后出现死机现象(已出现两次)。电压稳定,晶振正常,看门狗已开(使用PMC的1KHZ,定时1024ms);一直找不到原因。今天看C++ Primer 其中有句提到“访问未被初始化的指针,将造成程序崩溃??(P49)”。我在编程的时候也有这种未被初始化的指针,是不是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程序崩溃,死机的呢?
例:int main(void)
{
   int i;
   int *p;
   ...
   ...
   p=&i;
   ...
   ...
}
若不是这个问题,请问还有那些原因会造成这样的死机呢?求指教!

网友A:
访问未被初始化的指针,将造成程序崩溃
是指
int i;
int *p;
i = *p;

楼主:
恩,昨晚睡觉的时候,想起了;未初始化的指针,在使用时,先赋值的,不会出现上面的状况。只有在未初始化的情况下,直接引用才会造成程序崩溃吧!
那么,这个死机的现象会是怎样造成的呢?求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