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拼板相关

楼主(2015-02-05):
1.altium 不同的板子,规则不一样,放在一起时规则检查会出错,怎能才能不出错了,难道放到一个新的pcb环境中,重新设置符合两个都符合的规则吗,
2.altium sch环境下有compile mask ,在pcb环境下没有,我是想板子的一部分已经画好,我想在这快板子上画个独立的部分,但是该部分有与画好的部分由相同的网络,我不想他们连载一起

网友A:
我也想知道,顶

网友B:
帮楼主顶起来,支持一下

网友C:
1  拼板请用CAM350拼板,或让PCB厂家帮你拼板,你画个拼板示意图
2  有相同网络的话,修改其中一个网络名,加个前缀或后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拼板请用CAM350拼板,或让PCB厂家帮你拼板,你画个拼板示意图
2  有相同网络的话,修改其中一个网络名, ...

其实我是想不改变网络标号,想在同一pcb下存在相同的网络,比如地,但是这两个地不连载一起,但是规则是不允许的,目前应该没有那种软件满足这样的要求,当然我可以选择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拼板请用CAM350拼板,或让PCB厂家帮你拼板,你画个拼板示意图
2  有相同网络的话,修改其中一个网络名, ...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6061
看看吧

网友D:
LZ 这要求,只有自己编个软件啦

楼主(点评):
这搞不出来,,,

网友:
两块板子拼前分别确认没有错误,然后拼起来,DRC检查时,把会报错的项的勾都去掉,不检查

网友E(2015-05-31):
本人也在学习PROTELL  DXP  的拼板方法呢,能否共享一下啊

网友F(2015-12-21):
是啊,这个问题相当重要,我要拼2块8层板,先不管它网络对不对,各自都好了,合在一起我就不打算检查了,但内电层不对啦,应该有问题,研究中。。。

网友G:
1,将当前PCB规则改成两个板子兼容就行了
2,忽略错误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