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驱动l298n带动直流电机

楼主(2015-02-05):
用avr输出驱动l298n再驱动直流两个直流电机。可是编程总是出现错误,真的不太明白呀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wdt.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Robot_Enable { PORTA |=(1<<PA5)}         //电机使能
#define Robor_Disable { PORTA &=~(1<<PA5)}      //电机禁止

#define D0 PORTA.0
#define D1 PORTA.1
#define D2 PORTA.2
#define D3 PORTA.3

void motor_ctl(void)                           //电机控制程序
{
  if (PORTC.0==1)                              //向前
  {
    D0=1;
    D1=0;
    D2=1;
    D3=0;
  }
  else if (PORTC.1==1)                          //向后
  {
    D0=0;
    D1=1;
    D2=0;
    D3=1;
  }
  else if (PORTC.2==1)                         //向左
  {
    D0=0;
    D1=1;
    D2=1;
    D3=0;
  }
  else if (PORTC.3==1)                         //向右
  {
    D0=1;
    D1=0;
    D2=0;
    D3=1;
  }

  void port_init(void)                         //端口初始化
  {
     DDRA=0xFF;
     PORTA=0xFF;
  }
  int main()
  {
    port_init();
        while(1)
        {
           motor_ctl();
        }
        return 0;
  }
}
出现错误../a.c:16: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18: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19: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2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21: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2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2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26: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27: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28: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3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32: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3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34: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3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37: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39: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40: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41: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a.c:42: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网友A:
注意,有些编译器不支持 PORTC.1 这样的写法

网友B:
PORTC.0==1?不应该是PINC.0==1?

网友B:
main函数是不是多了个括号啊

网友C:
好像是编译器不支持PORTD.0这样的位操作,然后main怎么在motor_ctl函数里面?

楼主(2015-03-23):
引用 网友A:
注意,有些编译器不支持 PORTC.1 这样的写法

恩,已经修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