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抽头切换的拉弧问题

楼主(2015-02-05):
如图是一个调压器的原理图,通过K1,K2切换匝比改变输出侧的电压,KM 和KM' 是一对常开常闭联动的开关,
当KM’ 闭合时,若把K1和K2用一个联动的开关进行切换,从K1切换到K2时开关动作开关处不存在拉弧,从K2到K1开关处会出现拉弧
若K2在闭合状态,此时分断KM’并不会出现拉弧的现象,各位能分析一下原因么?

网友A:
这是所谓“补偿式”工频调压器。但为何补偿绕组要短路,不明白
猜测K1和K2也是一对常开常闭联动的继电器触点。
机械开关(包括继电器触点)动作有先有后不可避免,故触点动作时火花也不可避免。

这类调压器,基本原理如图1

其中S`与S同频同相,但S`幅度可以变化,且相位可以变为相反。

实际电路如图2

其中T1为接触式自耦调压器。这种方法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

比较先进的电路如图3

用晶闸管代替机械触点,就不会产生火花。此方法同样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但这种方法是步进式,最小步长可以做到1V。这种方法反应时间可以做到交流电的两个周期,即4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所谓“补偿式”工频调压器。但为何补偿绕组要短路,不明白。
猜测K1和K2也是一对常开常闭联动的继电器 ...

我上述的现象阐述的不太对,都有拉弧现象,不知道弧光什么样算正常。K1和K2确实是一对常开常闭点,这样切换速度比较快,切换过程中短时主线圈回路感抗所引起的后端电压跌落不明显
版主所说的补偿绕组短路指的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述的现象阐述的不太对,都有拉弧现象,不知道弧光什么样算正常。K1和K2确实是一对常开常闭点,这样切 ...

“版主所说的补偿绕组短路指的什么”
指KM触点将串联于L线的绕组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所说的补偿绕组短路指的什么”
指KM触点将串联于L线的绕组短路。

这个是不调节电压时走的旁路支路,此时甩开调压设备,输入输出电压相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调节电压时走的旁路支路,此时甩开调压设备,输入输出电压相等 ...

把变压器次级短路,和初级短路是一样的。
我贴出的第二图,滑动头移动到中点,即等于初级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变压器次级短路,和初级短路是一样的。
我贴出的第二图,滑动头移动到中点,即等于初级短路。 ...

这种浪费材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浪费材料了

你自己算算就知道,性能要求相同的话,用材料是一样的。